45钢如果没做任何的热处理,是不是还不如选Q235?

楼主(2022-08-06):
45钢如果没做任何的热处理,连调质处理都没做,那性能是不是还不如Q235啊,不做热处理选45钢是不是浪费了

网友:
如果Q235可以那你选45肯定浪费了

网友:
选铝的吧

网友:
然而,Q235想做热处理却没有机会。。。。

网友:
机械性能45强很多,机加工性能也好。
Q235板材、型材多,钣金性能好、焊接性能好。

网友:
两个机械性能不一样啊!
不是焊接件,不是板材件,就普通件,那选45钢,热不热处理看你要求(耐磨性啊什么的)。
调质什么的看情况,虽然说调质是增强了机械性能,但是到底增强多少,没做实验也不知道,然后增强了又意义吗,这个增强,对手件呢?
然后调质什么的热处理风险,要知道硬度高也就表示韧性降低(就是脆),或者热处理工艺不规范,有质量隐患。
我做外贸加工,国外普通零件选用45刚材质,很少采用调质。反而,这些零件被国内抄袭了,千篇一律加了调质。
另外补充说下:材质“碳”当量高对焊接有影响的是焊缝的质量(就只焊缝会开裂),所以45钢焊接要焊前预热,焊后保温。这个我是有翻车案例的。Q235是比较适合焊接的,不用预热保温。

热处理和焊接是特殊工序,判定质量不像机加工那样可以方便的直接的测量。好的外协或者好的操作工,要珍惜啊!

网友:
45钢大厂出来应该是预作调质的

网友:
不做调质选择45钢就没意义,45钢调质220HB,屈服强度大于550MPa,基本是Q235的两倍。

网友:
Q235是工程用钢,主要用作钢构件,其中包括角钢、槽钢、工字钢、钢板等,而45号钢是机械用钢,它的主要用是机械零件,如轴类、齿轮或者是高强度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