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位置,大家都怎么处理

楼主(2022-08-06):
类似这种件,这个位置,不需要清角,大家在图上会怎么处理。
如果画了圆角,他们要上CNC,成本就高。如果画直角或者C5这种角,他们要上线割,不清楚哪种成本会低一点,请教一下类似这种位置大家在图纸上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图传失败了

网友:
图片上传失败,重新弄一下,现在看不到

网友:
谁知道你这个位置要不要和别的零件联接呢

网友:
加文字標註說明吧~~~~~~···.

网友:
功能不知道,光这么个玩意。也不知道壁厚。
最省钱用角铁切下来,打孔;

网友:
去毛刺尖角。

网友:
没有厚度要求,没有外观要求,没法建议。如果是薄板,直接激光切割,速度快

网友:
线切割也可以切圆角

网友:
普通铣床可以。现在CNC与铣床加工价格已经没有区别了,人工高了

网友:
要是精度不高,可以激光切割。

网友:
最好用型材

网友:
铣刀直径和R相符,加工就简单了。

网友A:
我会标R5以内,意思就是最大R5,最小可以没有,随便做的意思

网友:
如果有个几百件的话,线切割其实成本更低的,十几块板叠在一起割,每块板都能掏出很多件。装个机,一天一夜都不用下机

网友:
圆角,好看,上铣床就可以加工

网友:
看你什么要求,如果没有什么安装精度要求,普通铣床就可以,  必尽老板也想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标R5以内,意思就是最大R5,最小可以没有,随便做的意思

大家的评论我都看了,我觉着这个层主表示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标R5以内,意思就是最大R5,最小可以没有,随便做的意思

+1

网友:
量多久直接发钣金厂激光割,量少就角铁直接切

网友:
连孔一起激光切割成

网友:
圆角没有要求,里面也不干涉就直接标R,意思就是加工者当时铣刀是多大的就多大的,不用换刀。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角铁么,直接用标准角铁来下料,R角无需加工即可

网友:
可以试试折弯

网友:
既然R角没要求 那10的角钢直接加工 10板折弯后加工都可以啊

网友:
不NC 做还能怎么做?

网友:
没什么要求,激光切割直接成型,而且精度还不错

网友:
什么材料?什么使 用要求?图上传全面或文字说明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