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气缸改液压缸的问题

楼主(2022-08-06):
情况下各位大神,我想把气缸改成低工作压力的液压缸,需要换密封件吗?还是可以直接用就行?

网友:
拿氣缸充當液壓缸使用!?3 G9 [# ~, E3 x7 W

网友:
气缸密封件耐油吗,直接换缸不行吗

网友:
低压直接用。

网友:
基本没法用,液压起步就是5MPA,气缸最多就1MPA,很容易爆

网友(点评):
你不怕的话,可以去试试,注意气缸上盖点布上去,省的油乱飙

网友:
买个气液增压缸

网友(点评):
不懂,比纯液压系统好吗!?

楼主:
只是做试验,运行压力很低很低的,谢谢大家关注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08-06 16:22气缸密封件耐油吗,直接换缸不行吗
做试验用,换缸成本太高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8-06 16:12拿氣缸充當液壓缸使用!?

确实是这样打算的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08-06 16:22气缸密封件耐油吗,直接换缸不行吗
就是想了解一下需不需要更换密封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了解一下需不需要更换密封件

不需要的哈。

网友A:
试验一下可以,考虑气阀的T口是外排   液压阀的T口是回油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验一下可以,考虑气阀的T口是外排   液压阀的T口是回油箱

就你说了重点。

网友:
咨询气缸厂家最好

网友:
肯定需要更换啊,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介质,压力、润滑、速度,都不一样

网友(2022-12-02):
气缸换油缸,还要加液压站,换成气液增压缸,动力源还是压缩空气,但出力是油缸出力

网友:
直接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