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力矩计算和电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2-08-06):
各位大神问一下,工件20kg,力臂0.17米,电机带着齿轮传动,齿比1:1,齿轮半径10mm,想知道电机需要多大牛的,转动角是90度
我是这样算的:20X0.17X9.8=0.01x9.8X电机输出扭矩     得到需要电机输出340kg的力,找不到那么大力的电机,还是我算错了?

网友:
画个受力简图

网友:
电机有输出多大力这个参数嘛,你算出来的负载需要的扭矩和功率再乘各种系数直接去匹配电机就行了啊。再说找不到这么大的电机去加减速机啊

网友:
扭矩的单位是 Nm 20Kg=200N   则扭矩=200*0.17=34Nm  电机的扭矩计算公式为9550*功率)/转速;选用4极电机的话 5.5KW就够;(9550*5.5)/1500=35Nm 可选用7.5KW电机

网友:
电机扭矩计算公式:(9550*功率)/转速=Nm

网友:
速度没要求的话,一般用减速电机,减速比30多,0.3kw就够了

网友:
你这算法明显就是错的。电机转速快输出扭矩小,要接减速机。减速机有降低速度,增大扭矩的作用。另外选择电机,不仅要考虑额定输出力矩,还要考虑转速,启动力矩。你只给了转动90度,是1s呢?还是10s?还是1分钟?这个要求不同,电机功率就不同。另外,还要考虑是否需要是否需要控制,是闭环控制?还是开环控制?最后就会落到直流电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的选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