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里的数据可信吗

楼主(2022-08-07):
这个图片是从网上无意间看到的,然后按照提示做了多次计算,结果与图片显示的不相符。

网友:
看清楚单位,单位要统一,弧度制与角度制的区别

网友:
网上的公式确实有的不太对,我一般是多找几处再尽量找手册对照一下

网友:
手册上也有错误的公式,更何况网络

网友:
数据都是人搞的,当然会有错了;多对比对比吧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通常我是不大详细网络里的数据的,不管他渲染的多么深奥,我都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