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铣台阶面出现横向短刀纹

楼主(2022-08-07):
6132卧铣
200mm三面刃刀盘,16mm四方刀片
吃刀深度AF=8.5mm
45#钢,转速190/分钟,进给速度F=190
铣的台阶面上有横向短条纹,请教是怎么回事?(减小背吃刀量到 Af=3mm,则横向短线状凹痕不会出现

网友A:
刀上积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上积削了吧

应该不是吧......回头去看一下每一片刀片。谢谢

网友B:
转速和进给不匹配吧

网友C:
主轴承损坏!

网友D:
这是铝合金吧,是不是压板没打好或者零件太薄引起刀震产生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铝合金吧,是不是压板没打好或者零件太薄引起刀震产生纹路

感谢回复,材料是45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承损坏!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和进给不匹配吧

感谢回复,应该匹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应该匹配的。

加个V进一步探讨下:yn39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