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扣名称求助!

楼主(2022-08-08):
如图所示,这种扣子叫啥?哪里有卖?其实其它的密封扣也能替代,但是使用部门就想用一模一样的。希望见识多的大佬指点一下。感谢
已找到。为了避免说我打广告,我只截取零件图纸。

网友A:
这个好像应该叫右插销,看样子就像推到右边的槽孔里进行限位,然后手拧螺丝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应该叫右插销,看样子就像推到右边的槽孔里进行限位,然后手拧螺丝顶住?

对的,就是推到右边槽里限位,然后旋钮压紧扣死,这玩意百分百标准件,问题我找不到哪有卖,他们就想要一模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推到右边槽里限位,然后旋钮压紧扣死,这玩意百分百标准件,问题我找不到哪有卖,他们就想要一 ...

当初有设计过门,所以用过这种类型的销,但是要一模一样的这就有点难了,我也帮忙搜了一圈,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有设计过门,所以用过这种类型的销,但是要一模一样的这就有点难了,我也帮忙搜了一圈,没找到

感谢,能帮忙找一圈已经很感谢了,我找专门做机架的供应商问问看。找到了到时候再发出来。

网友:
这看着是坏了么?没坏的话砂纸打打,刷点油漆凑合用了哈哈

网友B:
这个是配对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配对使用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你这是什么原因要更换吗!?

网友:
直接打开手机淘宝 然后图片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