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导程与直径有关系吗

楼主(2022-08-08):
如标题
另外根据公式  T=F*Pb(导程)/2Π        T=FR得出结果Pb=2ΠR,
那么此处力臂R为丝杆中心到哪个位置的距离?

网友A:
  T=F*Pb(导程)/2Π 这个公式本来就是由T=FR推导出来的,不算是标准公式,只是经验公式。

网友:
这两个公式不能相互再推导了吧,你这样推导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升角相同的话,就有关系。

网友:
这不是一一对应的吧,退不出力气,很多规格上,一个直径一般能对应两个导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Pb(导程)/2Π 这个公式本来就是由T=FR推导出来的,不算是标准公式,只是经验公式。

感谢解惑

网友(2023-01-07):
正解,涡轮丝杆升降机,螺母转动带动丝杆上下移动

网友(2024-01-11):
T=F*Pb(导程)/2Π 中的F是F推,指的是丝杠所受的轴向推力,
T=FR中的F是F扭,指的是丝杠所受的径向扭矩,他们是不同的力,不能相互约分,所以不能得出Pb=2ΠR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