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有限元静态分析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08-08):
对于simulation(版本是2016版)有限元静态分析有如下问题:
1.出来的应力云图,区分不出应力集中还是最大应力?
2.网格划分的越密,为何反倒不收敛?
3.收敛判断的标准我们公司是:(波节值—单元值)/波节值的数值小于10%(也有个别教程写的是小于5%)
但是SolidWorks Simulation官方教材说的是要随着网格数的划分越细密,其应力云图的数值变化很小,几乎就不再变化了,那就说明是收敛了
到底以哪个为准(我对公司的有限元收敛标准也有所表示怀疑)?
4.判断强度是否符合要求,是按屈服强度还是抗拉强度?比如材料Q235、45、SUS304 、40Cr以及其他合金钢(公司内部一直有争议,暂时按屈服判断准则)
5.装配体里的零件,有Q235 45 还有不锈钢 黄铜 合金钢多种材料,分析后的云图数值是具体指向哪个零件?这个数值是装配体的总综合的云图数值?如果我仅想去看某个零件的应力数值怎么看?
6.能否通过simulation分析,求出一端所受力矩或受力,比如下图的杠杆结构,已知负载重量、支点的位置,要求出起点的力,能否求出?

目前公司是用simulation做有限元,我对这个有些陌生,希望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simulation求杠杆启动力矩

simulation求杠杆启动力矩

网友:
合理的简化模型是做有限元分析的第一步。可以百度搜索一下  SolidWorks Simulation 有限元分析(张晔)  有详细解释

网友:
你知道力的大小位置还有支承点,那个启动力你自己都可以算出来 ,simulation分析是看钢体内存变形位移是否满足,刚度与应力能否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