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角摆和垂直度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2-08-08):
各位大佬好!

请问如何理解角摆和垂直度之间的关系呢?比如我对一个L型的板的垂直度有要求,角摆要控制在10角秒以内,那么标垂直度和平面度的时候应该标多少呢?

谢谢!

网友A:
请问这个角摆是个标准概念呢,还是你们公司自创的,或者是你自己自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角摆是个标准概念呢,还是你们公司自创的,或者是你自己自创的

这个是客户提出的需求,他们要用到激光干涉仪,我理解的角摆的意思就是摆角的意思,就是底板和立板之间90度夹角的误差。

网友B:
校准如三坐标机误差时会用到,自准直校准,用激干涉仪,其实就是角度误差。和垂直度没关系。

网友C:
只要能满足你的要求就行,你管他什么摆动呢?关键看你的长度有多长?越长角摆的距离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如三坐标机误差时会用到,自准直校准,用激干涉仪,其实就是角度误差。和垂直度没关系。

看来层主是过来人,确实角摆在三坐标以及激光干涉仪上面用的比较多,但是比如要控制一个结构的角摆误差,那么和结构零件加工时候的平面度以及垂直度应该也是有关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能满足你的要求就行,你管他什么摆动呢?关键看你的长度有多长?越长角摆的距离越大

个人觉得和板的平面度是有关系的,试想一下,如果板加工出来的时候都变形了,那何来垂直角度一说?此时的角摆也会很大

网友(点评):
零部件肯定要满足精度要求,角摆是安装调试中的。

网友C:
那要看你接触样式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看你接触样式是什么样的

L型板锁在大理石平台上

网友:
才进工厂时接触过,一去都几十年了。
零部件的平面度和垂直度,相对于干涉仪的角摆误差不是同一数量级的,比如光栅尺的分辨率0.2um。当然,零部件精度越高,最后的调试越快,机器的精度就越高。比如调试后,将X轴最后的物理角摆误差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后,然后根据干涉仪的数据来校正测量,最后是通过算法来补偿。角摆只是众多参数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型板锁在大理石平台上

尽量去掉多余不接触的面,这样对平面度要求降低些,参考直线导轨滑块与需要接触面的支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