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细节问题

楼主(2022-08-08):
图1,这个钣金需要焊接,这样严丝合缝不好吧?
我想弧形端面比顶面低个板厚,这样是不是好焊接?
图2,这个钣金零件,贴着折弯切了这样的缺口,是不是不合理?

网友:
你这样做不好的。

楼主:
两个,你说的是哪个?

网友:
我问焊工,焊工希望缝隙留小点好,缝隙大了得填焊丝。

楼主:
|qiedaocai发表于 08-08 19:34我问焊工,焊工希望缝隙留小点好,缝隙大了得填焊丝。
这个不是间隙大小,是根本没间隙

网友(点评):
没间隙是理想状态,你可以这样画,不一定能做出来,还有可能有各种干涉

网友:
右图那样切是展不开的

网友:
细节在于 一个用扣除 一个用纯K因子
扣除计算展开比较准 毕竟是游标卡尺
K因子计算 半径规是 比对数值 有点不准 但K因子是真实内圆角建模

楼主:
|张望发表于 08-11 08:17右图那样切是展不开的
第一个图呢?严丝合缝焊接不可取吧?

网友(点评):
一般两块板对焊,对着放一起,先点焊几下,然后用焊枪拉下来就好了。

网友:
大兄弟,好久不见啊,换工作了?不做钢结构了?

楼主:
|醉生梦发表于 08-11 17:24大兄弟,好久不见啊,换工作了?不做钢结构了?

不好意思,忘记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了,今年换的工作,已经干了大半年,主要搞钣金和型材

网友A:
很多人掌握不了细节是扣除内R是假的 0.3还是什么,但是有些人是折弯工出生所以明白哪里出问题避开。但是对于不是折弯工出生,像我其实完全可以用K因子避开这个陷阱,真实的内圆角起码和实际相差不多了,规避细节出问题。

1)第一个要是我,圆弧切割掉
2)第二个要是我,黄色圆圈部分要倒圆最好是1.5倍的厚度圆角。保险点,因为刀具折弯可能内圆角等于板厚或者大于板厚都是有的;另外间隙的话圆弧刀折弯真实不知道多少,如果符合你建模那么间隙要我的话留个30丝。
3)第二个实际我建模是这样生产的,完蛋了 图片居然限制我上传,论坛这么没钱吗?是上面圆弧的面盖下来的而不是嵌入的,明白吧,制作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掌握不了细节是扣除内R是假的 0.3还是什么,但是有些人是折弯工出生所以明白哪里出问题避开。但是对 ...

上传图片功能正常吧

网友(点评):
图片能上传,居然有限制一天发几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呢?严丝合缝焊接不可取吧?

我一般喜欢留0.25的间隙,画图时理论上这样。

楼主:
|张望发表于 08-12 08:07
我一般喜欢留0.25的间隙,画图时理论上这样。

0.3毫米的间隙,对于1.5的板子来说,和没间隙也差不多吧?

楼主:
|WENGJUN发表于 08-11 20:57 本帖最后由 WENGJUN 于 2022-8-11 21:19 编辑

 很多人掌握不了细节是扣除内R是假的 0.3还是什么,但是有些人是折弯工出生所以明白哪里出问题避开。但是对于不是折弯工出生,像我其实完全可以用K因子避开这个陷阱,真实的内圆角起码和实际相差不多了,规避细节出问题。

1)第一个要是我,圆弧切割掉

2)第二个要是我,黄色圆圈部分要倒圆最好是1.5倍的厚度圆角。保险点,因为刀具折弯可能内圆角等于板厚或者大于板厚都是有的;另外间隙的话圆弧刀折弯真实不知道多少,如果符合你建模那么间隙要我的话留个30丝。

3)第二个实际我建模是这样生产的,完蛋了 图片居然限制我上传,论坛这么没钱吗?是上面圆弧的面盖下来的而不是嵌入的,明白吧,制作方便点

我们公司规定厚2毫米以内的钣金圆角一般0.2,这模型是之前别人做的,现在让我负责,我对这些细节有点不同的看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0.3毫米的间隙,对于1.5的板子来说,和没间隙也差不多吧?

你这我不会这么设计间隙太大不行,不过你的圆角在我公司这样没把握做,我们公司会这样做,自己去理解为什么 F2N0R13V_`$Q9(G$FQJ6]D4.pn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规定厚2毫米以内的钣金圆角一般0.2,这模型是之前别人做的,现在让我负责,我对这些细节有点不同的 ...

钣金内圆角不是规定多少就多少的,我规定0也不行,这个折弯内圆角一般最小也是板厚的一半,绝大多数是板厚或者比板厚还大,可以半径规测量,你要必须的话就是刨槽折弯,把刨薄才行,越薄那么内圆角才能越小。

楼主:
|WENGJUN发表于 08-12 13:26
钣金内圆角不是规定多少就多少的,我规定0也不行,这个折弯内圆角一般最小也是板厚的一半,绝大多数是板厚或者比板厚还大,可以半径规测量,你要必须的话就是刨槽折弯,把刨薄才行,越薄那么内圆角才能越小。

目前来说加工没啥问题,板一般不超过3毫米,大多数都是2.0以内,做外观,间隙和圆角一般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