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伺服输送线,结构原理,理料编组

楼主(2022-08-08):
求助:这种双伺服驱动线是什么原理?料槽和输送线是怎么连接的?
可步进式接料,然后整组输送,后面料槽紧接着单独步进接料。看了半天也没看懂,求大佬指点,抱拳!

网友A:
附件链条中间加连接板连接的,驱动要么用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或者普通电机+编码器(物料从左侧皮带线输进去的,没有什么看不懂的啊)

网友B:
很久以前做过一个用同步带加预埋件做的 两个伺服电机 难点在电气编程 需要追击后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做过一个用同步带加预埋件做的 两个伺服电机 难点在电气编程 需要追击后同步

理解了,然后就是相邻的每组间距需要算好吧?不然会匹配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链条中间加连接板连接的,驱动要么用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或者普通电机+编码器(物料从左侧皮带线输 ...

懂了,懂了,之前陷入了自己的误区,一直想着每个料槽是可以单独分开输送的,原来是整组为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