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点击装配体中双击打开其中一个零件,inventor就报错崩溃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08):
inventor点击装配体中双击打开其中一个零件,inventor就报错崩溃了,是什么原因?各位大神请支招,谢谢!

网友:
安装在你的电脑inventor不行呗,要不然还有什么解释,你又以为能得到什么解释

网友:
有自适应的零件吗?

网友(2023-03-22):
重新安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