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设计中轴上零件的轴向定位与固定如何设计?

楼主(2022-08-08):
实际设计过程中碰到很多轴与其他零件的轴向定位与固定的场合,那就究竟如何设计它们的定位跟固定呢?接下来马上告诉你:

1、轴肩、轴环定位与固定

特点与应用:结构简单、可靠,能承受较大的轴向力。一般取a=0.07d+(1~2)mm,b≥1.4a,r<c,r<R,a>c。安装滚动轴承的轴肩其a值由滚动轴承安装要求确定

2、圆螺母定位与固定

特点与应用:固定可靠,能承受较大的轴向力。需要防松措施,如图中的双螺母、止动垫圈。圆螺母、止动垫圈的结构尺寸见GB/T810、GB/T812及GB/T858。结构较复杂。螺纹位于承载轴段时,会削弱轴的疲劳强度

3、圆锥面定位与固定

特点与应用:轴和轮毂间无径向间隙,装拆较方便,能承受冲击载荷,多用于轴端零件的定位与固定。锥面加工较麻烦。同轴度高但轴向定位不准确。高速轻载及同轴度要求高时可以不用键,圆锥形轴伸的结构尺寸见GB/T1570

4、弹性挡圈定位与固定

特点与应用:结构简单、紧凑,只能承受较小的轴向力,可靠性差。挡圈位于承载轴段时,轴的强度削弱较严重。轴用弹性挡圈及轴槽的结构尺寸见GB/T894.1、GB/T894.2

5、轴端挡圈定位与固定

特点与应用:适于轴端需件的定位和固定。可承受剧烈的振动和冲击载荷,需采取防松措施,如图中的防松结构。轴端挡圈的结构尺寸见GB/T891及GB/T892

6、锁紧挡圈定位与固定

特点与应用:结构简单,不能承受大的轴向力。有冲击、振动的场合,应采取防松措施。锁紧挡圈的结构尺寸见GB/T883、GB/T884、GB/T885

7、套筒定位与固定

特点与应用:结构简单、可靠。适于轴上两零件间的定位和固定,轴上不需开槽、钻孔。可将零件的轴向力不经轴而直接传到轴承上

8、轴端挡板定位与固定

特点与应用:适于心轴的轴端定位和固定,只能承受小的轴向力

9、紧定螺钉定位与固定

特点与应用:适于轴向力很小、转速很低或仅为防止偶然轴向滑动的场合。同时可起圆周方向和轴向定位和固定的作用。锥端紧定螺钉的结构尺寸见GB/T71

10、销 定位与固定

特点与应用:结构简单,用于受力不大,同时可起圆周方向和轴向定位和固定作用

网友:
兄弟,你这是把电子版机械手册复制过来了 啊。YKBOOK?

网友:
缺涨套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