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该怎么加工出来

楼主(2022-08-09):
蓝色是毛胚,加工红色的部分。用什么样的夹具,该怎么车呢?

网友:
为什么不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本体平板,别一部分为两个销轴,这样省钱不说,坏了也便于更换,关键还好加工,让你们设计改改,量大可以采用整体铸造,再精加工,量小真要这样只能采用CNC了

网友:
分开加工

网友:
看你需求,如果这个台阶圆精度要求很高,表面粗糙度也很高,那真建议单独加工装配,不然上加工中心费用会很高;

网友:
量少就上加工中心呗,虎钳装夹就可以

网友:
看受力方向;优先拆出来做成镶件;条件不允许就数控整体铣

网友:
板上的两个凸台如果跟板是一体的,可以上数控铣,但成本会高些,这样设计加工工艺性不好。两凸台可设计成活动的销轴,加工和维修都方便,成本也低。

网友:
加工中心呀

网友:
分体加工,然后再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