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锁紧2块板子,计算应力的时候是计算螺栓孔的应力还是计算接触面的应力

楼主(2022-08-09):
螺栓锁紧2块板子,计算应力的时候是计算螺栓孔的应力还是计算接触面的应力

网友:
你这个要算接触面的吧

楼主:
我也感觉是的,毕竟是面来接触的,孔是螺栓来把两个面结合的通道

网友:
错。算孔的应力,毕竟孔才是安装的主元素~

网友A:
你要计算什么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计算什么应力?

你好,我是要看这个板的强度够不够

网友:
孔距边有最小距离要求的,你看看机械手册。

网友:
不知道我的分析是否正确啊。首先板子被螺栓固定,你想知道的应该是板子的静应力,分析板子的强度够不够。要是不是就不用往下看了。要是是的,那么首要的是做受力分析啊。大概就是负载力,板材自身重力和螺栓的紧固力三方面吧。静定状态就是受力平衡,就能算出所有力的理论值。然后可以借助一些软件做个简单的分析呗。要是想自己算,就查查材料的参数,看看强度行不行,变形量能不能接受。

网友B:
你担心螺栓预紧会把板子垫圈那里压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担心螺栓预紧会把板子垫圈那里压坏?

担心强度不够

网友:
强度是指材料抵抗破坏的能力,如果看变不变形,应该是材料刚度。

网友:
|kinling发表于 08-16 14:58
担心强度不够

什么强度?

网友:
感觉你完全描述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其实这种小问题有难度的。。。。

网友:
看你图是摩擦连接,不是计算孔应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