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问题求助

楼主(2022-08-09):
如题,具体表现为温度到达设定后温控表out灯还是亮的,一直是闭合状态。超温差不多30°后才停止,表就是普通的表,继电器输出。K型探头。把别的机器上不超温的表换过来现象依旧,探头也换新的还是一样。调节PID没什么效果。请各位支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A:
控制温控仪是PLC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温控仪是PLC控制吗

不是

网友:
显示和控制有2只表?

网友:
看说明书。你参数设定的肯定有问题。上/下限偏差报警的值设定的有问题。

网友:
表的参数需要设定,找懂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