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你们设计选取密封圈,沟槽是这样查找资料做还是凭经验

楼主(2022-08-09):
有些不理解的地方望大侠前辈们解惑

网友A:
有设计手册肯定按设计手册的来

网友(点评):
不敢苟同 最好是按厂家手册来 不同厂商配比不一样 沟槽尺寸差到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设计手册肯定按设计手册的来

O形圈一般用于多大压力呀,超过多大不用他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B:
我是按经验来做的燕尾槽,我的公司都是用的燕尾槽装密封圈,燕尾槽装了不会掉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经验来做的燕尾槽,我的公司都是用的燕尾槽装密封圈,燕尾槽装了不会掉比较方便

请教一下,有个地方没搞懂,他有个径向密封间隙值,意思是设计的时候要留个这样的间隙吗?

网友C:
没有间隙会拉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间隙会拉缸。

不是很理解,这个间隙是设计值,平面密封不就是直接贴合了吗

网友(点评):
人家说了拉缸,你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点评):
可见你是一点基础没有,一点公差常识没有。没基础就翻书学基础

网友(点评):
静密封也会吗

网友(点评):
是我图放错了,我想的是两平面,加矩形槽

网友(点评):
不过谢谢你,我晓得了,是动密封需要留有间隙,理解能力较差 不过我公差学的到是挺不错的

网友:
设计手册有的也是经验数值,本来就是拿来设计参考用的,用的着自己试错吗?

网友:
按手册来,错了不用争辩,慢慢凭经验调

网友:
我是按设计手册来,因为我没有经验值

网友:
优先级,GB>手册>样册

网友:
推荐个MISUMI的,有资料去查下,一般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