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联轴器

楼主(2022-08-09):
造纸设备网部使用的,德国厂家的

1

1

2

2

楼主:
此种联轴器作用是可以将几根短轴,连接在一起,并保证相互之间的同步性,合并成一根长轴。但,这种联轴器确实少见。有哪位大侠见过的,指教一二。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只要能传递足够的扭力就行了,精度要求超高就要搞清楚这个联轴器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国内联轴器种类,好像没有此种类似的。

网友:
这些螺钉的排布确实少见,没敢拆?

网友:
看起来像凸缘联轴器,想传照片呢,没弄上来。

网友:
旁边两边像梅花弹性连接器,中间是个扭矩传感器,过载保护

网友:
感觉是这种

网友:
搞个胀套式联轴器也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