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5边面除了填充曲面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补起来吗,哪位大佬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2022-08-09):
这种5边面除了填充曲面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补起来吗,哪位大佬帮忙看下,谢谢。模型见附件

网友A:
边界曲面可以试试

网友:
删掉四个,填充实体,混合一个弯管后圆周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边界曲面可以试试

5条线做边界曲面有点难哦,不顺滑。

网友:
1和4之前再拉线,1的中点和4的两个端点各拉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