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法兰盘上的螺栓如何安装啊?

楼主(2022-08-09):
法兰盘是用来压紧轴套的,然后法兰盘上有六个螺栓孔用来紧固,现在我想让每个螺栓的预紧力相同,也就是说法兰盘尽可能不倾斜,这个怎么办啊?求大佬指教

楼主:
萌新求指教

网友:
之前观察现场装配,人孔那么大的法兰,对角安装,用风炮顺时针拧紧。

网友:
这个装配问题,要求高点就是一直拧对角螺栓,分几次拧紧,这样能尽量达到每个螺栓差不多拧紧。有条件要求高上扭力扳手。

网友:
对角拧紧,要是要求很高,看看打两个销钉孔来定位

网友:
先预紧,然后对角拧紧,要求高的话,扭矩扳手。

网友:
分4次达到最终预紧力。50%,80%,100%,100%。螺栓按对角线跳着扭紧。

网友:
怎么消隙?靠那个类似O型圈的东西?如果有间隙,你怎么拧紧都不对

网友:
立起来拧紧后在上面不同的方向用平衡尺量

楼主:
学到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这种的都是对角拧紧,有拧紧顺序的。最好给车间出一个拧紧顺序图。其次还要用扭矩扳手,按预紧力百分比分次拧紧。

网友:
新手求教,这种3D建模是用什么软件做出来的?想自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