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推动机构旋转90度,怎样计算气缸的固定位置?

楼主(2022-08-09):
100mm的旋转臂,绕着旋转点旋转90度。气缸的尾部固定位置怎样计算确定?求教

网友:
可以先算出图上气缸前端轴承和后端气缸固定转轴之间地中心距,然后算出蓝色线条的中心距,用蓝色线的长度减去初始位置的中心距长度可以得出气缸动作需要的行程,根据算出的距离可以寻找近似的可用标准行程,选的标准行程要比你算出来的要长不能短,意味着旋转角度会超过90°,所以可以在上方旋转臂的外侧装一个限位块,应该就可以了,固定位置就在图上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A:
我感觉用CAD比较好计算出这个,用三维你是不是先画出零件再装配起来,这样你就是零件随便画,装配起来再来修改零件尺寸,确定最终气缸的位置。感觉好麻烦

网友B:
CAD里,用气缸的最长和最短距离画圈,找起来比较方便,不用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里,用气缸的最长和最短距离画圈,找起来比较方便,不用算。

这个画圈是怎样画?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用CAD比较好计算出这个,用三维你是不是先画出零件再装配起来,这样你就是零件随便画,装配起来再来 ...

用CAD怎样计算?

网友:
如图说明

网友:
这样气缸力距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