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M5的螺纹孔,怎么改M4?

楼主(2022-08-09):
一块铝合金6061的板材,上面M4的孔,做成M5的了,有什么简单易操作的办法,改成M4?

网友A:
改小只能镶牙套,底孔还得改成M6的

网友(点评):
M5改M4拿什么镶,0.5实际还不到

网友(点评):
脑子呢,一句话看一半?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丝不改,把配合面的孔之类的扩大?

网友:
我就纳闷了,二维图三维图都给你了,还能加工错???公差不看尺寸不看全凭心情么???我是M5做成M4的,凑活用

网友:
周围空间够的情况下加牙套,不够的情况下改另外一个配合件呗,话说这种问题不说上图纸,实物图还是可以拍一张给俺们看看的

网友:
建议改对偶件!

网友:
把孔扩大镶个M4的牙套,或者更简单把对应M4的沉头孔换成5的

网友:
在M5螺纹孔上做M12螺纹,拧上个M12螺钉,拧不动为止,将螺钉露部分切掉,留2mm高,榔头敲打螺钉使其变形铆接磨平;重新划线做M4螺纹孔

网友(点评):
铝上不好敲吧,一敲铝变形了

网友:
改设计方案,把你对面那个配合件修改一下

网友:
厚度够就上牙套

网友:
有那种外圈大螺纹,内圈小螺纹的INSERT。内圈M4的话,外圈一般是M6.5X0.75。尺寸合适的话,买个这东西就行,也不贵。

网友:
镶钢丝螺套

网友:
钢丝螺套

网友(2022-10-17):
真空熔炼自有工厂,熔炼合金材料与合金靶材,产品涉及高熵合金、难熔合金、高温合金等,有需要可以联系,支持小批量定制

网友:
要看你是想“返工”,还是想“返修”了。

网友:
能否直接敲打一下后重新攻丝

网友:
用牙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小只能镶牙套,底孔还得改成M6的

脑子呢,一句话只看一半?

网友: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

1.就一块板子,如果板子是外形对称而孔不对称,可以“翻面”或者“掉个”重新打孔;
2.如果不能如上操作,孔能否换一下位置?
3.如果非得在原来位置,可以把原孔扩大(比如扩大到20),
   然后车一块比孔略大的圆片,镶入孔中,可以有倒角并在背面焊接几点,
   必要时可以打磨。

网友:
压焊一块铝件上去,重新打孔

网友:
如果不要求强度的话可以用铝合金修复剂把原来的孔填上重新加工M4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