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压力14mpa,水压,用什么密封比较好

楼主(2022-08-10):
所传图片的两个大孔和方孔是用来密封的,水压,压力14mpa,小孔为M12螺纹,小孔到大孔的边距很小,O型圈的密封槽是无法使用的,没有做过这么大压力的密封,请教各位大师,用什么密封,什么材质的,大概使用的周期,谢谢!

网友A:
你这压力很普通,这空间O型圈可以布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压力很普通,这空间O型圈可以布置的

根部太小了,O型圈的槽要开不出来,有没其他方法,谢谢

网友B:
机械密封, 压板做成锐角的筋,用螺母的锁紧力与图中的平面形成一个密封环来作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密封, 压板做成锐角的筋,用螺母的锁紧力与图中的平面形成一个密封环来作密封;

这个筋是什么材质的?
平面度要很好吧

网友(点评):
通常材质一软一硬,软的通常用黄铜,压力大可以适当厚些,防止变形,靠筯封密,平面度一般就可以了,筋做在硬的材质上,带有锐角;

网友A:
开个台阶就可,圆柱面或端面都可。
当然,其他软材也是可以的,如紫铜等

楼主:
是铁碰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台阶就可,圆柱面或端面都可。
当然,其他软材也是可以的,如紫铜等

紫铜是做随型的吗?大概多厚

网友C:
这个不是很常见吗,普通的密封圈就可以封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很常见吗,普通的密封圈就可以封住了

什么样的密封圈,会者不难,请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淘宝上面搜下各种密封圈的材质以及耐酸碱情况以及压力,紫铜垫也是可以的

网友A:
看你圆孔的直径在140左右?
我理解要根据盖子的刚性来定,刚性好,0.5就可,但也要考虑制造方便拆卸次数,1-2的厚度都是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圆孔的直径在140左右?
我理解要根据盖子的刚性来定,刚性好,0.5就可,但也要考虑制造方便拆卸次数, ...

是的,140,眼力很准,那这个垫片的平面需要很光滑吗,一次都没用过,所以问的比较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密封, 压板做成锐角的筋,用螺母的锁紧力与图中的平面形成一个密封环来作密封;

筋是焊接上的?还是分开的,黄铜只是用来密封的?可以用黄铜的垫片+压板压紧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140,眼力很准,那这个垫片的平面需要很光滑吗,一次都没用过,所以问的比较仔细

冷轧态平面即可

网友A:
看你的螺钉这么稀,还是首选O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螺钉这么稀,还是首选O型圈

就怕O型圈封不住,根部个别位置宽度也就是10,考虑侧面还要让出来1毫米,然后O型圈槽的外侧是不是还要让个壁厚5个毫米,O型圈太细了要封不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怕O型圈封不住,根部个别位置宽度也就是10,考虑侧面还要让出来1毫米,然后O型圈槽的外侧是不是还要让 ...

位置够了,但也还要重新安排下螺钉的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够了,但也还要重新安排下螺钉的分布

我们是做加工的,没有更改图纸的权利,我刚才量了下工件最窄的位置只有7毫米,而且方的口还是毛坯,如果加工过程中出现偏斜,那O型圈也封不住了,所以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加工的,没有更改图纸的权利,我刚才量了下工件最窄的位置只有7毫米,而且方的口还是毛坯,如果 ...

哦,那简单了。让设计的改啊

网友(2022-09-09):
做一个螺纹小型工装样品分别测试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