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面许用接触应力为啥比强度极限还高呀?

楼主(2022-08-11):
各位大虾
之前都是借用标准化的起重轮,这两天闲下来算了算,发现许用接触应力比强度极限还高?这是为啥子来着,给忘了
求指点

网友:
图片为啥看不见?

网友:
局部问题,不用纠结吧,按标准取就可以

网友:
不同的概念,接触疲劳极限值是与硬度直接相关的参数。

网友A:
你别忘了许用二字,加了安全系数的,而安全系数的制订也是人为的,而屈服强度是客观真实,二者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不能混为一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忘了许用二字,加了安全系数的,而安全系数的制订也是人为的,而屈服强度是客观真实,二者根本不是一个 ...

如果是比屈服高我能理解。但是这里的接触应力是比极限强度还高啊,风大侠~~~安全系数难道闹了个小于一的。。。

网友:
一个是拉,一个是压,肯定不一样呀。

网友B:
1,接触疲劳是典型的一类强度问题。。表面接触压力,屈服强度,和极限强度不是同一个同学。接触压力是某个方向的一个应力而已,举例例如静水压力,X1=X2=X3,三个主应力。所以其实MISES应力是0,原因低于屈服强度,也低于极限强度。。看懂了?X1数值再大不代表这个点的MISES应力高。
2,其实受压的局部有点类似静水压力,想象一下,法向受压,水平的两个方向被“其他材料”堵住了,其实有点像静水压力。。类似一个立方体
一块砖
,6个面5个约束住只有一个面加载,是不是加载多大都很安全?

3,例如典型的接触球球接触(柱面接触类似但是不同),接触面的应力其实是非常低的,最大的剪切应力发生在表面下某个地方,而且这个力的大小大约是0.3左右的接触压力。。也就是说例如屈服强度600的钢,换算到接触压力就是2000。(柱面基础大约1800?)。
===================

现在懂了??其实真的做接触强度判断的时候,常用可以用屈服去判读,本质上和用接触压力判断基本差不多。。上面绕了这么远,不写你理解不了为什么两者本质差不多。接触疲劳破坏很多是在接触面下面萌发,本质就是那个地方的剪切力是最大的(MISES应力也是最大),这就是有时候一箱土豆或者苹果磕坏了,有时候常常发生在表面下一点,而且每次刚开始坏了区域差不多大。。。其实路面什么长期被大卡车压,有时候也是这种破坏,从地面下开始破坏而不是表面。

这种事情做多了,你就多多少少为什么中国人做不好轴承或者航空发动机了,这边版面的这波人的这种知识架构,全是抄袭+试验,甚至从来没抄懂过,怎么和德国人日本人去竞争机械设计?

--------------
上面的这个点在机械设计的教材中就按表面接触破坏哪一张,中国的教科书一般不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接触疲劳是典型的一类强度问题。。表面接触压力,屈服强度,和极限强度不是同一个同学。接触压力是某 ...

多谢大侠指点迷津。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