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的使用

楼主(2022-08-11):
带座外球面轴承与轴之间能不能设计一个轴套结构,防止磨轴,只磨损轴套更换轴套,可以的话,轴套跟轴之间采用什么连接,键槽?配合公差取什么等级;轴套跟轴承之间配合采用什么配合,过渡、间隙还是过盈

网友:
轴和内圈过盈大点就不易磨轴了吧

网友:
选带锥度套的型号即可。。。

网友:
?带座轴承也是轴承啊,怎么会磨轴,你设计的有问题还是装配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一样的问号? 轴承加轴套,真的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

网友A:
用带紧定套,偏心锁的外球面带座轴承.
现在是用顶丝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紧定套,偏心锁的外球面带座轴承.
现在是用顶丝的吧

偏心套的锁紧方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心套的锁紧方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偏心套的锁紧方式是怎么样的

这样,适合往一个方向旋转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适合往一个方向旋转的应用

明白了,多谢

网友:
预防磨轴? 那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轴承外圈与座子球形内孔面之间的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