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标注移层设色成功,为何还报错?

楼主(2022-08-11):
            Set swgtol = swgtol.GetNext

如下所示代码,能执行成功,但老是上面这句报错,请大侠指点,谢谢

Const toLayer4 As String = "符号"

Sub main()
im swApp As SldWorks.SldWorks
  Dim swModel As SldWorks.ModelDoc2
  Dim LyrMgr As LayerMgr
  Dim Layer As Variant
im swDraw As SldWorks.DrawingDoc
  Dim swView As SldWorks.View
  Dim swAnn As SldWorks.Annotation

 Dim swgtol As SldWorks.gtol

im numshts As Long
im i As Long
im SheetName() As String
et swApp = CreateObject("sldworks.Application")
et swModel = swApp.ActiveDoc
  Set LyrMgr = swModel.GetLayerManager
  Set swDraw = swModel

  LyrMgr.DeleteLayer ("符号")
  Layer = LyrMgr.AddLayer("符号", "符号", RGB(0, 0, 0), 0, 0) '指定顏色

umshts = swDraw.GetSheetCount
or i = 1 To numshts
    swDraw.SheetPrevious
  Next i
  For i = 1 To numshts
    Set swView = swDraw.GetFirstView
    While Not swView Is Nothing

        Set swgtol = swView.GetFirstgtol
        While Not swgtol Is Nothing
            Set swAnn = swgtol.GetAnnotation
            swAnn.Color = -1
            swAnn.Layer = toLayer3
            Set swgtol = swgtol.GetNext
        Wend

        Set swView = swView.GetNextView
    Wend
    swDraw.SheetNext
    Dim swLayerMgr As Object
    Dim swLayer As Object
    Set swLayerMgr = swModel.GetLayerManager
    swLayerMgr.SetCurrentLayer ("")
  Next i
heetName = swDraw.GetSheetNames
wDraw.ActivateSheet SheetName(0)
End Sub

网友:
不能成功解压啊。

楼主:
注:从新下载后把后缀改成swp,或直接复制上面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