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可靠性

楼主(2022-08-11):
一套提升设备,大致原理是:减速电机通过链轮带动中间轴转动,中间轴链轮旋转,链条提升货物。
减速电机为斜齿轮减速电机,带抱刹;
中间轴链轮通过涨紧套与轴连接;

结束时间: 2022-8-18 14:41

正方观点 (0)

结构可靠可行

VS
反方观点 (15)

结构不可靠(抱刹失效、链条断裂、涨紧套松动等)

辩手:0 ( 加入 )

    辩手:1 ( 加入 )

网友:
    断电保护,结构失效保护,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A:
    胀紧套可靠吗,这么重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胀紧套可靠吗,这么重的负载

    涨紧套选型合理就可以,机械手册上都有承受的额定转矩,就怕安装师傅没紧螺丝。

网友:
    不加配重?

楼主:
    有配重,没有画,配重和载货台平衡,货物重一顿

网友:
    靠电机的刹车,链条断了呢?
    靠涨紧套来固定链轮,打滑,松动移位了呢?

网友B:
    请教一下,你吊起一吨的重量,有什么链号的链条?

    我做一个农用履带机械,变速箱由于价格方面没有使用专用履带变速箱,

    而是使用了手扶拖拉机的121变速箱+外置转向制动:

    在输出轮轴上装一个直径160mm 38齿的链轮,通过428H链条链接制动装置.

    428H链条据查极限拉力在14~20KN,也不知道准不准确。

    机械自重2吨,履带宽度230mm, 接地长度1400mm, 两条履带外间距1200mm.

    当转弯时,一边履带保持动力另一边失去动力时,失去动力的那边通过链条被制动装置刹住不动,

    这时链条承受多大的拉力?

    我不是机械专业,在这个论坛里请教过几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过半点有用的解决方法.

    不知道是不是本人问题太过肤浅而不屑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你吊起一吨的重量,有什么链号的链条?

    我做一个农用履带机械,变速箱由于价格方面没有使用专用履 ...

    我用的是滚子链链条。428H是什么标准?机械手册上没有,不了解。
    极限拉力是拉断的力,实际使用要低于此标准很多,要考虑拉长、爬齿等,还要有安全系数。
    当转弯时,一边履带保持动力另一边失去动力时,失去动力的那边通过链条被制动装置刹住不动”没看明白
    是两侧双动力,还是单动力,是整轴还是两个半轴带差速器,如果是单动力整轴不可能实现,链轮除了克服摩擦力还有什么力?摩擦系数有实验数据吗

网友C:
    起重1吨,直接把行吊的电机拿来用不香吗?

网友:
你这算是起重设备,不能用涨紧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重1吨,直接把行吊的电机拿来用不香吗?

电葫芦不香么

网友D:
(1)带减速机的电机为啥不能放上面?通过齿轮传动或者直接接联轴器;
(2)涨紧套一般都是用在转速高、转矩小、同轴度要求高的场合,这里用来连接输出轴,不合适吧,用键不是更安全可靠?
(3)假如空间允许,提升重物链条另一端增加配重(50%),还能让你选一个小点的电机,这不是更加划算吗?
(4)升降行程高吗?假如很高,你的链条会很长。增加张紧机构不说,用久了还有跳齿的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滚子链链条。428H是什么标准?机械手册上没有,不了解。
极限拉力是拉断的力,实际使用要低于此 ...

428 一般是摩托车上用的那种,H表示加厚 , 正式叫法好像是4分08B.

121手扶拖拉机专用变速箱,5轴的.

输出为两个半轴, 在第二轴(我是按输出轴为第一轴算的)有两个牙嵌式离合器.

转向时一边的离合器脱离同时制动,形成转速差完成转向,类似坦克.

而制动器是由一个直径160mm 38齿的链轮装在输出轮轴上,通过428H链条链接制动装置.

428H链条据查极限拉力在14~20KN,也不知道准不准确。

机械自重2吨,履带宽度230mm, 接地长度1400mm, 两条履带外间距1200mm.

当转弯时,一边履带保持动力另一边失去动力时,失去动力的那边通过链条被制动装置刹住不动,

这时链条承受多大的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带减速机的电机为啥不能放上面?通过齿轮传动或者直接接联轴器;
(2)涨紧套一般都是用在转速高、转 ...

电机放上面也可以,结构需要大改;
以前就是用键的,因为一根轴上串多个链轮,链条无法涨紧,后来改成涨紧套的了;
使用系数低,多数时间是空载,满载时间少,50%(500kg)铁配重,这个成本领导能直观的看见;
行程高10米左右,都是以前的设备,现在我接手

网友:
起重设备需要符合专门的设备标准,注意安全啊

网友E:
正应了那句话,关键时刻,可别“掉链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应了那句话,关键时刻,可别“掉链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