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零件真不好测量,咋办?超多测量技巧

楼主(2022-08-11):
标准的千分尺或卡尺等测量工具,是测量工件平面及平行特征或内/外径的常用“利器”。但遇到测量复杂形状的工件时,如曲面或狭窄的沟槽等,标准的通用量具可能就难以到达准确的测量位置,选择专用的非标量具则相对更简便、更经济。

01
管壁厚度的测量

建议使用 壁厚千分尺

理由:圆柱型测砧可深入管材内进行壁厚测量。
建议使用 管壁厚度卡尺

理由:主尺的量爪为圆柱型,可准确测量管壁厚度。
建议使用 管材厚度表

理由:测砧呈90°角,可测量管壁厚度或弯板厚度。
02
管内径的测量

建议使用 内径卡尺

理由:量爪为刀刃型,用于测量难以测量的内侧位置。同系列量爪还有尖爪型和内凹槽型。
建议使用 卡尺型内径千分尺

理由:卡尺形的测量面可实现通用千分尺无法实现的内径测量。
建议使用 内径表

理由:可测量内孔底面的直径,接上延长杆则可测量深孔内径。
03
沟槽直径的测量

建议使用 薄片型千分尺

理由:测量面为薄片型,可简单、准确测量窄槽直径。
建议使用 薄片卡尺

理由:量爪前端为薄片形,可轻松到达窄槽的测量位置完成测量。
建议使用 刀刃型厚度表

理由:量爪前端为片状,可简单到达窄槽的测量位置完成测量。
04
带有凹槽的内径测量

建议使用 凹槽千分尺

理由:带有凸缘的测微螺杆和测砧,可测量凹槽内径和管材内凹槽深度和位置关系。
建议使用 钩式游标卡尺

理由:量爪前端为钩型,可测量圆筒内径阶梯槽尺寸。
05
花键测量

建议使用 花键千分尺

理由:小直径测砧可方便测量花键轴和槽的直径。
06
奇数槽丝锥铰刀的外径测量

建议使用 V型测砧千分尺

理由:V型测砧适用于测量奇数槽的丝锥、铰刀、铣刀的外径,可使用单针测量中径。
07
板材中心厚度的测量

建议使用 板厚千分尺

理由:超大尺架可轻松测量板材厚度。
08
公法线长度的测量
建议使用 盘型千分尺

理由:盘型测砧可深入齿根根部,适用于测量直齿圆柱齿轮和斜齿轮的齿根切线方向长度。
09
齿轮滚珠的直径测量

建议使用 齿轮外径千分尺

理由:可选择不同的可更换球型测砧 — 测微螺杆测量面型,可测量不同模数的齿轮 (0.5 - 5.25)。
10
螺纹有效直径的测量

建议使用 螺纹千分尺

理由:固定测砧可测量60°螺纹。直接读取螺纹的有效直径,无需计算。
建议使用 可更换测砧的螺纹千分尺

理由:选配可更换测砧/测微螺杆测量面,对应不同螺纹的测量。直接读取螺纹的有效直径,无需计算。
11
孔心距的测量

建议使用 偏置中心线卡尺

理由:带有偏置值设置功能,可直接对间距测量值进行读数。
建议使用 中心-中心型背置量爪型偏置卡尺

理由:带有偏置值设置功能,可直接对间距测量值进行读数。
12
单孔间距的测量

建议使用 中心-中心型背置量爪型偏置卡尺

理由:边缘-中心型量爪适用于单孔间距的测量,且尺框背面带有量爪,便于从上面读取测量结果。
13
不规则狭窄部位的尺寸测量

建议使用 尖爪卡尺

理由:尖爪型量爪可深入非常小的凹槽或轨道,轻松实现外径、内径、深度和段差等测量。
14
狭窄部位的厚度测量

建议使用 尖爪千分尺

理由:测砧尖端半径约为0.3mm,可用于测量钻孔、小凹槽、键沟等难以测量的壁厚尺寸。
15
段差部位的尺寸测量

建议使用 偏置卡尺

理由:高度差的量爪设计,适合用于测量阶差断面和难以测量的工件尺寸。
16
凹部的壁厚测量

建议使用 球型测砧壁厚千分尺

理由:两个测量面为球面,可测量凹壁壁厚的尺寸。

网友:
投影和3D扫描可以替代上述一切

网友:
我一把游标卡尺打天下

网友:
谢谢分享,之前真没见这么多用法。

网友:
很多没见

网友:
我承认我见识少了

网友:
林林总总的这些非标量具的价钱你是一分都不提啊,估计着全套下来,够买三次元类的仪器了,

网友:
除了测中心距的,其他都用过

网友(2022-09-15):
只用卡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