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空链轮的涨紧问题

楼主(2022-08-11):
如图,这个链轮的涨紧我感觉有问题啊,尤其时它居然时悬空的,这样也行?

网友:
你看错了

网友:
中间不是有钣金连着的?

网友:
顺着转没问题啊,逆着转包角太小不知道弹簧吃不吃得消。

网友:
弹簧的角度方向,太靠近小链轮了吧。

网友:
完全没问题。浮动链轮除了自身转动外,它只会绕固定小链轮中心转动。通过拉簧固定端的螺母调节张紧力。这个一般常见例行检查调节张紧方式不同,这个方案可以自适应调整。个人认为只适用于低转速场合,转速高了会出问题。

网友:
自行车变速器~~~~~~···.

网友(点评):
是的,结构差不多

网友(点评):
非常相似了

网友:
主要靠弹簧,

网友A:
感觉不是很好,有负载和空载时这张紧轮波动比较大,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很好,有负载和空载时这张紧轮波动比较大,怪怪的

链条整体是顺时方向移动,拉簧涨轮受力小。

网友:
l链条逆时转动应该没问题,自动调节张紧,线速度不宜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