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十八万的皮带跑偏

楼主(2022-08-11):
如图所示,皮带弯弯绕绕山路十八弯,这样的设计如何保证皮带不跑偏呢

网友:
偏一定会偏,应该想着偏如何纠正

网友A:
不能都做成固定的,要设计最少一个位置可以调整空间扭曲防止跑偏

网友:
哪跑偏了就装导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都做成固定的,要设计最少一个位置可以调整空间扭曲防止跑偏

这种结构肯定要有一个是可动的轴,用来胀紧皮带,至于纠偏,我的建议是选择一个包角较大的从动轴,做成可动的鼓形轴用来纠偏。

网友:
好多涨紧轮啊,楼上说的对,找一个包角大的作为调偏,垂直于皮带传动面方面,两端可以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肯定要有一个是可动的轴,用来胀紧皮带,至于纠偏,我的建议是选择一个包角较大的从动轴,做成可 ...

嗯,用鼓轮是上策首选,他这里都是圆柱的,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都带台了,还跑偏吗?

网友(点评):
皮带一旦跑上了台阶,反而更容易偏

网友:
还是要把皮带工作的两端轮子做成鼓形轮。至于涨紧轮是不是鼓形辊我也搞不清楚

网友:
从2个方面控制一下,1是有张紧轴可以调节皮带两侧张力;2是皮带反面加肋,可以起到防跑偏作用。

网友:
上纠偏器,或者用鼓型滚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