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齿轮或从动齿轮的错误设计

楼主(2022-08-11):
如图看下这个图的问题,被人一眼(10秒)指出了问题;
然后我拿这个图片问了隔壁的培训几个老师(比较知名) 说了一大堆,也没说到点子上
等我说出了答案以后,又是各种套路
这个图里面的错误很严重,以前设计过看过很多,但被身边的高手同事10秒内说出关键错误说明还是基础不牢

网友:
1.轴和齿轮没有键槽连接
2.两齿轮的这种螺纹固定方式有点怪(不大清楚结构,是否需要齿尖对齐?)

网友(点评):
你的观点咱赞同。

网友:
锁紧固定压盖时,预紧力如何把握?锁的过紧,会把深沟球轴承拉坏,锁的太松,齿轮会打滑。即便装配时预紧力比较合适,时间一久固定压盖也会变松,到时齿轮还是会打滑。

网友(点评):
点错了,应该点反对的

网友:
齿轮和轴配合没有键槽,外面的齿轮应该要是腰孔,可以调节角度,另外整个结构有点头重脚轻,应该把轴承安装在齿轮内部,轴做基准不动,法兰做大点

网友:
假如齿轮无键是过盈连接的话,轴承座的内六角螺钉和卡簧无法拆卸,更换不了轴承。

网友:
轴左端的那个孔是干嘛的?
如果其他的都装配好了然后安装齿轮,那个轴的轴向好像不好固定哦。

网友:
这个图问题很多。比如说,轴间挡圈的高度,不应该高于轴承内圈。外圈挡圈的高度不应该高于外圈,否则轴承没法拆换。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轴承位置设计错误,应该轴固定轴承设计在同步带轮内,尽量减少运动零件。

网友:
轴向线性公差连较多,隔圈可与轴合并为一个台阶轴,在更改相关的结构,改为轴用弹性挡圈或者E型扣环。可降低加工成本和装配难度。至于齿轮怎么固定图纸表达不清楚!

网友:
我们老实人不大说废话,这不像是基础差,像是半路出家的。
第一,为啥要轴跟转呢,这个轴传递运动了?两齿轮相对固定,再与固定轴用轴承配合,怕要省事得多。固定轴直接带法兰或者焊接法兰固定在墙面就完了。
第二,两个齿轮相对固定而已,结构搞这复杂,车工不收钱呐。一对同轴心的凸/凹台对中心限位,再分布几个不完全螺栓周向定/限位就好了。
第三,法兰盘的固定螺栓孔过于靠近中心了,墙体上螺纹孔最薄位置太薄了,压根不能受力。
小伙子,书要系统看。

网友:
维修不是很方便,那个沉头螺拆要全拆光,另一个轴承更换不好取出,还有一个问题齿轮怎么防转的?齿与齿之间靠螺钉不靠谱

网友:
换成这种凸轮轴承吧,套个齿轮完事。简单粗暴。更换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