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紧机构

楼主(2022-08-11):
有什么机构可以x轴运动(绕X轴旋转或者沿X轴平移)实现Y,Z轴的平移使得Y,Z轴方向夹紧

网友:
搞个图比较好,看晕了

网友A:
是YZ轴一起夹一个东西,还是各夹各的?

网友:
比如说液、气压装置,楔块,连杆滑块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YZ轴一起夹一个东西,还是各夹各的?

YZ轴能同时夹紧

网友:
三爪卡盘原理,只不过三爪卡盘比你提的要求更进一步,用一个侧面旋转代替直线运动。把里面的螺旋机构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
旋转下压气缸,楼主了解下能否满足

网友B:
不考虑压紧力及被压紧件形状、材料特性、加工施力方向和大小,
都是纸上谈兵。
这种抽象的描述,只可能作为理论探讨之用,
理论需联系实际,才是机械设计的真谛!

网友(2022-10-01):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压紧力及被压紧件形状、材料特性、加工施力方向和大小,
都是纸上谈兵。
这种抽象的描述,只可能作 ...

同意,lz还是画图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