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固态硬盘是装pcie4.0协议还是3.0协议?

楼主(2022-08-12):
新笔记本已有一块m.2的pcie4.0固态硬盘为系统,另一个硬盘安装位置为m.2的固态硬盘,电脑客服说要用pcie4,但是我看有关这方面介绍如无特殊要求,还是要用pcie3.0的。
我在想如果用是3.0的话,会不会造成不良影响,谢谢!

网友:
两种都可以试一下

网友:
你对协议了解多少

网友:
不会有大的影响,3.0速度一般够用了,在日常使用3.0和4.0速度不会有大区别,想跑满速度你对应的传输也要这么高速,否则就是固态使不上劲,另一侧已经跑满了。

网友A:
3.0足够了,有钱可以上4.0,实际感知不明显,给国产致态打个广告,支持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足够了,有钱可以上4.0,实际感知不明显,给国产致态打个广告,支持国产

致钛好用?
三星之类的可以不
西部数据怎么样?
还有京东京造,那颗粒是Q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