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的中心距 到底怎么算 多少合适

楼主(2022-08-12):
链条输送机      链轮旋转RS50-11T    中心距通过计算  选用231mm     结果装出来松松垮垮     唯一正确的是确实是40节链条   正好用全目,  但是没法拉紧   其实就差一点   往外多几mm  就OK

网友:
这个看着已经可以了吧?不会跳齿卡死就好了

网友:
因链条受节距限定所致,搞个张紧轮吧

网友:
中心距微调 链节接近整数

网友A:
估计你没有仔细看设计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没有仔细看设计参数吧

用你这个公式 计算的中心距

a=12.7*(40-11)/2=184  也不对啊      应该在231附近

理论的中心距都小了   再减掉松边  不是更小吗

网友(点评):
一不小心,会被你带入歧途了!先不要质疑机械设计手册和国标。你这个公式套用的是08B的节距,1#的图片套用的10B的节距,这算出来会一样吗?

网友(点评):
算错了 是15.875 算出来230 就是图上的 没用 松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你这个公式 计算的中心距

a=12.7*(40-11)/2=184  也不对啊      应该在231附近

哎呀  算错了   算出来正好230            那还是小了啊    230太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你这个公式 计算的中心距

a=12.7*(40-11)/2=184  也不对啊      应该在231附近

怎么可能,我经常用这个计算,而且组装后链条刚刚好,你肯定哪里有不对的

网友A:
帮你算了下,按照最小0.002的计算出来实际中心距230.5比较合适

网友:
花键套和花键轴是采购的标件吗?

网友(点评):
哪里来的花键, 轴心是买的硬铬棒 车个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算了下,按照最小0.002的计算出来实际中心距230.5比较合适

对呀   我实际231  应该很紧的    也不知咋的    松的要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   我实际231  应该很紧的    也不知咋的    松的要命

是不是链轮和链条不是国标,应该是链轮偏小

网友B:
你的这个机台,导向轮形式都好熟悉,不会是同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机台,导向轮形式都好熟悉,不会是同行吧

PCB/CCL 压合回流

网友:
算好周长后,除与链轮分度圆。。。算出来的中心距减1.5-2毫米就可以了

网友B:
我靠,以前同行业内的人,我不会认识你吧,哪个公司的,这个圈子很小

网友(点评):
以前在巨闳 解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以前同行业内的人,我不会认识你吧,哪个公司的,这个圈子很小

人家隔这问问题呢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会不会是链条或者链轮的问题啊, 不过链条本来就不是完全紧绷的, 有一点松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