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质能耐酸,绝缘且在350度高温环境下使用?

楼主(2022-08-12):
如图所示,现在这边有一个高温灯架,尺寸L*W*H=350*280*10mm,灯固定在铝块上,通过铝块搭在接电的铝板上连通加热,因为日常更换的时候,两个铝块为了避免短路中间除了灯没有任何连接,一不小心就把灯弄坏了。现在想找一种材料把两块铝块连起来,这样方便拿,要求如下:1.要绝缘,电压为380V;
2.防腐蚀,具备一定强度,能支撑整个灯架加铝板(1.5KG左右);
3.长期在300-350°以上高温环境下使用,熔点要起码400°以上,避免设备超温材料融化;
我查了一下,PEKK,也就能抗住250°环境下长期使用,环氧树脂估计还差点,200度左右,其它的估计就更加不行了,在考虑用陶瓷,但是担心太脆了,打孔容易裂,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好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母板

感谢,我查了一下,耐高温,强度都够了,这东西耐腐蚀不?

网友:
用陶瓷碟,两端装陶瓷碟,中间用金属。。

网友:
建议陶瓷,可以参考下电线杆上的,而且现在的陶瓷没有想象那么脆。强度很高的。

网友:
支持4楼的,金属+绝缘材料比较好

网友:
淘宝上找的,不是我的产品,不是广告。请勿删除。

网友:
PTFE或者云母板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机加工就可以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