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弯截面系数和截面惯性矩什么区别

楼主(2022-08-12):
我遇到一个题目,题目说用三张一样的纸卷成不同截面的梁,圆形,三角形,正方形。然后测他们的抗弯强度,也就是周长相同,截面形状不同。 我算了一下,发现一个问题。这里假设周长为628,求出三种截面的边长,下面截面尺寸分别指圆的直径、三角形边长、正方形边长。然后计算按截面惯性矩算,圆>正方形,但是按抗弯截面系数算,圆<正方形。就是这里我不明白。那么这种条件下,圆和正方形的抗弯强度谁大?下面长L是梁的长度,不是截面边长。本来想算个挠度的。

圆形/d等边三角形正方形按薄壁正方形算周长=628
长Lmm
200
200
200
d=1
截面尺寸mm
200
209.33
157
截面惯性矩Imm^4
3094782
126488
2531048
2579929
重心到相应边距离ex
100
69.77666667
78.5
抗弯截面系数
30948
1813
32243
32865

网友:
算的啥啊,周长一样,长L怎么会一样,肯定不同

网友(点评):
额,我忘记隐藏了,那个长是梁的长,本来想算挠度的。我有文字解释啊

网友A:
你学过材料力学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不难的

楼主(2022-10-12):
引用 网友A:
你学过材料力学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不难的

我在材料力学上没找到啊

网友:
负载是M(弯矩)时,σ=M/W ,负载是弯矩,但是以力和距离的方式加载,I=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