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方式搞定“镜面加工”

楼主(2022-08-12):
镜面加工即指加工表面能够像镜子一样倒影出影像,这种级别已经达到非常好的工件表面质量,镜面加工不仅能够为产品打造一个高“颜值”,还能减少缺口效应,延长工件的疲劳寿命;在很多装配、密封结构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抛光镜面加工工艺主要是用来降低工件的表面粗糙程度,对金属工件进行选择抛光工艺方法时,根据不同需求可以选不同的方法,以下是抛光镜面加工工艺常见的几种方法。

1、机械抛光
机械抛光是靠切削、材料表面塑性变形去掉被抛光后的凸部而得到平滑面的抛光方法,一般使用油石条、羊毛轮、砂纸等,以手工操作为主,特殊零件如回转体表面,可使用转台等辅助工具,表面质量 要求高的可采用超精研抛的方法。超精研抛是采用特制的磨具,在含有磨料的研抛液中,紧压在工件被加工表面上,作高速旋转运动。利用该技术可以达到 Ra0.008μm 的表面粗糙度,是各种抛光方法中最高的。光学镜片模具常采用这种方法。

2、化学抛光
化学抛光是让材料在化学介质中表面微观凸出的部分较凹部分优先溶解,从而得到平滑面。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不需复杂设备,可以抛光形状复杂的工件,可以同时抛光很多工件,效率高。化学抛光的核心问题是抛光液的配制。化学抛光得到的表面粗糙度一般为数 10μm。

3、电解抛光
电解抛光基本原理与化学抛光相同,即靠选择性的溶解材料表面微小凸出部分,使表面光滑。与化学抛光相比,可以消除阴极反应的影响,效果较好。电化学抛光过程分为两步:(1)、宏观整平 溶解产物向电解液中扩散,材料表面几何粗糙下降,Ra>1μm。(2)、微光平整 阳极极化,表面光亮度提高,Ra< 1 μm 。

4、豪克能镜面加工设备
作为抛光的新工艺,在很多种类金属零部件加工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可替代传统的磨床、滚压、镗滚、珩磨、抛光机、砂带机等其它金属表面光整加工设备及工艺;使金属工件高光洁度加工变得易如反掌。豪克能不仅仅可以抛光,还可以带来很多附加的好处:可使被加工工件表面光洁度提高3级以上(粗糙度Ra值轻松达到0.2以下);且工件的表面显微硬度提高20%以上;并大大提高了工件的表面耐磨性和耐腐蚀性。豪克能可用于处理各种不锈钢及其它金属工件。

5、超声波抛光
将工件放入磨料悬浮液中并一起置于超声波场中,依靠超声波的振荡作用,使磨料在工件表面磨削抛光。超声波加工宏观力小,不会引起工件变形,但工装制作和安装较困难。超声波加工可以与化学或电化学方法结合。在溶液腐蚀、电解的基础上,再施加超声波振动搅拌溶液,使工件表面溶解产物脱离,表面附近的腐蚀或电解质均匀;超声波在液体中的空化作用还能够抑制腐蚀过程,利于表面光亮化。

6、流体抛光
流体抛光是依靠高速流动的液体及其携带的磨粒冲刷工件表面达到抛光的目的。常用方法有:磨料喷射加工、液体喷射加工、流体动力研磨等。流体动力研磨是由液压驱动,使携带磨粒的液体介质高速往复流过工件表面。介质主要采用在较低压力下流过性好的特殊化合物(聚合物状物质)并掺上磨料制成,磨料可采用碳化硅粉末。

7、磁研磨抛光
磁研磨抛光是利用磁性磨料在磁场作用下形成磨料刷,对工件磨削加工。这种方法加工效率高,质量好,加工条件容易控制,工作条件好。采用合适的磨料,表面粗糙度可以达到Ra0.1μm 。在塑料模具加工中所说的抛光与其他行业中所要求的表面抛光有很大的不同,严格来说,模具的抛光应该称为镜面加工。它不仅对抛光本身有很高的要求并且对表面平整度、光滑度以及几何精确度也有很高的标准。表面抛光一般只要求获得光亮的表面即可。镜面加工的标准分为四级:AO=Ra0.008μm,A1=Ra0.016μm , A3=Ra0.032μ m ,A4=Ra0.063μm,由于电解抛光、流体抛光等方法很难精确控制零件的几何精确度,而化学抛光、超声波抛光、磁研磨抛光等方法的表面质量又达不到要求,所以精密模具的镜面加工还是以机械抛光为主。

网友A:
抖音上看到的 等离子抛光 是什么?

网友B:
我们常买镜面板,不知道是怎么抛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音上看到的 等离子抛光 是什么?

电解质-等离子抛光技术是采用先进的等离子电解技术,去除微观突起位置的技术。其加工原理是气体放电与化学作用的复合反应,不会与零件表面发生直接接触,因此不会产生微裂纹和残余应力,延长了零件的使用寿命。该技术主要应用于对不锈钢、铜合金、铝合金、钛合金等金属零部件的抛光、去毛刺,可以解决航天领域中诸如阀体去毛刺等世界难题。

网友:
厉害,一般看到的都是机械抛光,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需要零件表面抛光到镜面,一般是组装后提升表面观赏度多一点还是实际组装过程中配合需要这样的镜面要求多一点。我看到很多图纸都是表面光洁度要求0.08很少要求其他一定要到镜面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常买镜面板,不知道是怎么抛光的

估计是砂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