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涡轮转动问题

楼主(2022-08-12):
我在设备现场转动一个蜗杆的手柄,涡轮及轴旋转; 我反过来,拼命地转动涡轮轴,发现蜗轮轴纹丝不动,,牢牢的被蜗杆限制住,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自锁?
如果这样用蜗杆涡轮提升,蜗杆不转时,重物的重量确实不会让涡轮轴反转,安全性没问题

网友:
1、蜗杆的螺旋线升角小于蜗杆蜗轮啮合齿间的当量摩擦角就会自锁;
2、蜗轮副摩擦系数为0.08时,螺旋角(导程角)<4度38分39秒时蜗轮蜗杆自锁;
3、蜗轮副摩擦系数为0.06时,螺旋角(导程角)<3度29分11秒时蜗轮蜗杆自锁。
物体在这种条件下的平衡现象称之自锁现象,一般单线蜗杆都会自锁,所以不能反转.。不过也有多线蜗杆,它对螺旋角很大,不能自锁,可以反转,在有些场合是要加防反转的装置的。---------------------------来源百度

网友:
要自锁的升降机构,单靠这个不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