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不锈钢管上面的环形凹槽用什么压出来的?

楼主(2022-08-12):
(图片)

楼主:
不锈钢管标称外径16mm,厚度1mm。还要压304不锈钢管,外径20mm,厚度1mm。
白色是聚四氟乙烯管

网友:
滚压,滚牙,旋压,都是很成熟的工艺了。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加工的机器叫什么?哪个品牌质量好?
找的外协说他们可以机加工和焊接,这个做不了。如果机器价格不是很贵,打算买一台,以后经常用到
感谢!

网友(2022-12-06):
滚压,模具,估计下来6~8万的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