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销钉的使用装配问题请教

楼主(2022-08-12):
我是非机械专业的人,所以基础方面比较差,想请教一下大家,我们目前做法是:先用螺丝带住,然后打精度,精度打好锁紧螺丝确认下精度没问题,然后再打销钉,设计的时候是底下的零件不开孔,上面开一个引孔,比如说上面的零件我开个4.5的引孔,然后装配好打完精度,用手枪钻在引孔上打一个4.8的孔,然后用铰刀铰出来5的销孔,再把销钉敲进去。主要是防止运动部件跑精度或者拆卸再安装的时候还要调试。这种做法感觉就是很随意的打了孔,孔肯定是歪的不垂直,请问这么操作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标准的作业方式?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问题。钳工都这么干的

网友A:
如果条件允许,用磁力钻更好些;
过去,不能上台钻或者钻铣床或者摇臂钻等的,都用磁力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条件允许,用磁力钻更好些;
过去,不能上台钻或者钻铣床或者摇臂钻等的,都用磁力钻。

有道理,谢谢。我去找找

网友B:
这个专业术语叫配作,机床装配工艺中经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专业术语叫配作,机床装配工艺中经常使用!

多谢多谢,我去查下配作这个关键词。我这没学过这个,基础太差了,多谢指点。

网友:
你这要现场调试精度的,这种搞法是可以的,只是钻的时候垂直度要保证

网友:
建议中锥形销,便于以后拆卸。

网友C:
做过检具,对销子陪做要求比较高,都是上下打好孔,都留单边0.1的余量,最后扩孔铰孔,再装m6公差的销子,因为要保证装配0.005以下的位置度,很多还会拆除再陪做。位置度装配精度0.01以上,就可以慢丝加工直接装配了。你这种明显是微调到位后定位的,安你现在这样做没问题,看钳工师傅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检具,对销子陪做要求比较高,都是上下打好孔,都留单边0.1的余量,最后扩孔铰孔,再装m6公差的销子, ...

谢谢,我们这种如果单边留0.1的余量应该是不够的,好多东西装配上去调整能差好多。不过您这种方法不错,我记录一下,以后说不定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