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同步带带动大负载

楼主(2022-08-12):
用伺服电机加同步带拉动大负载推车,启停时同步带前后晃动厉害。是电机扭矩不够吗?
电机1KW  额定:3.18N.M  最大:9.5N.M
1:10的减速箱
拉动600KG的推车,尼龙脚轮
望大佬们解惑!!

网友:
看看负载跟电机的惯量比。猜测,惯量比大,连接刚性偏弱,出现启动停止打滑振动现象。

网友:
电机用小了,启动时,静态要求推力大,电机过载了,小车动了后,推力减小,工作平顺

网友:
水平拉吗?假如是水平拉,可能是你的同步带张紧力小了。另外,对于同步带这种结构,本身就具有一定弹性,启停时,同步带都是先发生弹性变形,再驱动执行机构。可以考虑延长电机加速和减速时间。

网友:
减速比不够

网友:
如果对节拍没有严格要求的话,可以延长加减速时间

网友A:
这个你自己去算算;
启停时间是多少,启停时的加速度是多少,电机最大扭矩*减速比/皮带轮半径〉启停的推力+摩擦力;
如果扭矩够了,那就涨紧不够;扭矩不够,那就加扭矩呗,加大减速比,加大电机,延长加减速时间,这些都行。

网友:
同步带缓起缓停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自己去算算;
启停时间是多少,启停时的加速度是多少,电机最大扭矩*减速比/皮带轮半径〉启停的推力 ...

可有标准的公式啊。。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