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

楼主(2022-08-12):
各位大佬,现在我想标注大孔和导轨安装槽的相对位置,怎么标才是正确合理的,或者这两种都不对,应该怎么标。(焊件,中心孔已下粗孔)

网友A:
用第一种吧, 第二种你公差都放大一倍了,中心对称的尺寸一般都按第一种标法。
另外你的尺寸没标完呢,感觉布局和一些细节有一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第一种吧, 第二种你公差都放大一倍了,中心对称的尺寸一般都按第一种标法。
另外你的尺寸没标完呢,感 ...

这个只是俯视图,只是觉得这个标注越看越奇怪。选择这样标注的话这个中心面机加不好找,加工难度大

网友:
如果是THK的滑块,滑块槽宽要加大,滑块是单边基准,整体宽度会宽很多

网友:
第一种,我还暂时没见过第二种标法

网友B:
你第一张图写了个2,第二张图写了个1,不知道大家回复你的第一种,第二种是不是和你的意思一样啊。
另外,有点个人意见,你问的应该是85或者170这个尺寸吧。导轨虽然是两根,但是肯定是只有一个基准的,所以你大孔的位置应该是从这个基准边拉过来的。

网友C:
第一种加注对称符号

网友:
导轨工作面是两个凹槽还是凸起?用工作面做孔的基准比较好

网友:
倾向第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加注对称符号

这样加工人员好找到那个中性面吗,会不会无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第一张图写了个2,第二张图写了个1,不知道大家回复你的第一种,第二种是不是和你的意思一样啊。
另外, ...

大孔有精度,然后老板嫌这个孔的加工时间长,就让下毛坯的时候把圆孔下了,现在是大孔位置有了,我想根据这个来保证我沟槽的位置和深度。如果大孔没有下的话我可以用一个边来表示我大孔和沟槽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