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各位给点建议

楼主(2022-08-12):
大佬们好 本人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如下图中套筒与芯棒为过盈配合,销钉(1.8mm)与芯棒为间隙配合(单边1丝左右),现在想用伺服压机把芯棒压进去 然后人工穿一根销钉进去 但是套筒与芯棒的销孔同心不知如何保证

网友:
先压后钻

网友:
如果套筒压入带销孔的芯棒,还是过盈配合,这个方案几乎行不通,太难同心了。为什么不先把芯棒压入,然后再钻销孔呢!?。。

网友(点评):
早上好 感谢建议 先压后钻是个解决方法

网友:
先压入,后钻孔

网友:
芯棒与套是过盈配合,不知加间隙配合的销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平凡yjr发表于 08-13 08:12芯棒与套是过盈配合,不知加间隙配合的销的目的是什么?
或许应用场合有较大的震动 防止时间久了掉出来吧 这个我也不是很理解

网友:
棒芯和套筒做倒角,硬压进去。至于同心的问题,这难道不是看你套筒做的是不是同心吗?

网友(点评):
理解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心棒的孔配做就行了

网友:
|葫芦OL发表于 08-13 09:18心棒的孔配做就行了
目前产品就是这样的唉

网友:
先压后钻的确可行,但只有一次装配机会了,拆卸后不能再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许应用场合有较大的震动 防止时间久了掉出来吧 这个我也不是很理解

芯棒和套是什么材质的?看你使用要求,决定你的配合公差。

网友:
销钉应该是圆锥定位销,芯棒+套筒=圆钢?

网友:
|giveyousese发表于 08-14 08:15销钉应该是圆锥定位销,芯棒+套筒=圆钢?
不是圆锥 就是直的一根销针

网友:
|平凡yjr发表于 08-14 08:03
芯棒和套是什么材质的?看你使用要求,决定你的配合公差。

304材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