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设备磁干扰问题

楼主(2022-08-13):
问题背景:客户是动力电池生产厂家,在切极耳的后续包装线上,共N条线,我们做了设备改造,其中增加了电脑。
问题:出现个别线体电脑屏幕黑屏,或者键盘会自己小范围移动,初步怀疑是磁干扰,增加磁环后大大改善,但还偶尔会有这种情况。
短期解决手法:中间将导线过长部分绕圈穿过磁环,输入和输出端再加两个磁环。
各位社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加了磁环还解决不了的情况?这跟磁环数量或者绕线方法有关系吗?

网友A:
使用屏蔽線纜,線纜單獨窜铁管,
电缆线增加铁氧体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屏蔽線纜,線纜單獨窜铁管,
电缆线增加铁氧体磁环。。

线体都是屏蔽线,电脑部分是原厂带的加了磁环。加铁管,原理上可行,下次试试,这次已经不允许做这么大变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体都是屏蔽线,电脑部分是原厂带的加了磁环。加铁管,原理上可行,下次试试,这次已经不允许做这么大变 ...

单独铁磁性金属小线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铁磁性金属小线槽~~~~~~···.

谢谢解答,我一看回复感觉理解了,一上网却找不到这种线槽,目前线是弯的,我多买点绿联的滤波卡扣装上试试吧,彻底排除一下磁干扰因素。

网友B:
电磁干扰的问题。如果问题还严重。把电脑做入铁盒子嵌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干扰的问题。如果问题还严重。把电脑做入铁盒子嵌进去。

嗯也是一个办法,就怕主要干扰在线上,后面不行可以尝试一下。目前是偶尔出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也是一个办法,就怕主要干扰在线上,后面不行可以尝试一下。目前是偶尔出现

UPS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S有效果吗

客户电柜里有UPS,已经是接到上面的了,下午去看看品牌型号,看看有没有稳压功能。也是没办法才到社区问的,跟普通环境比产线旁有个很大的化成室,一直在给电磁充放电,客户原有电脑没有影响,但我们的就是有,太玄学了。

网友D:
电源污染  以前设备在某港区 炼化很多 电源波形真的乱 别说电脑 伺服都走不准用示波器看编码器的波形也是乱七八遭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地没

总电柜走线,总电柜是接地了,我们在尝试电脑再单独接一下地,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电柜走线,总电柜是接地了,我们在尝试电脑再单独接一下地,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可以试试,应该有效果,电脑外面套个铁壳子接地。实在不行就在接口处,输入输出加滤波器,光加磁环效果不是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污染  以前设备在某港区 炼化很多 电源波形真的乱 别说电脑 伺服都走不准用示波器看编码器的波形 ...

后来解决了吗?设备常规都会接地,就算遇到这种情况,一个磁环就解决了,这次情况有点头大

楼主:
磁干扰已解决,总结共享一下社友:
对于有电脑交互通信的场景,且处于强磁场环境下,要注意几点:
1.不在乎成本,电源线用屏蔽线最好。-要接地
2.传输线和网线一定要使用屏蔽线。-要接地
3.总电柜前端最好有稳压功能。
4.磁环有一定作用,但此次场景作用不大。

网友(2023-02-17):
老板,需不需要直线电机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