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个机械结构动图,机械入门必备

楼主(2022-08-13):
1、滚筒输送机1
绿色轴是输入端,橙色滚轮通过圆形皮带接收输入轴的旋转。这里的皮带传动是用于两个呈90度夹角的轴之间的传动。

下面的角度是从上往下看、从下往上看:

2、滚筒输送机2
黄色电机轴作为动力输入端,红色皮带用于从电动机到两个中心辊的旋转传动,蓝色皮带用于从中心辊到其他辊的旋转传输。

3、柔性滚筒输送机
它是惰性钳机构的一种应用。输送机长度可以改变,以满足操作需要。在重力作用下,可以设置不同高度的两个输送机末端来移动负载。由于惰性大钳旋转接头中的间隙,输送机适于形成在水平面上具有不同半径和曲率方向的曲线运输路径。

4、电动柔性滚筒输送机
它是惰性钳机构的一种应用。输送机长度可以改变,以满足操作需要。粉红色的电机放在紫色底座的中央,紫色底座与黄色的懒惰钳构件有旋转接头。
借助插槽槽,底座保持水平。红带将电机的旋转传递到两个最近的上辊。蓝带将所述辊子的旋转传递给其余辊子。

5、空间剪式机制
它由布置在两个垂直平面中的两个剪刀机构组成。转动粉红色手柄,使蓝色板沿直线轨迹移动。它不需要像平面剪刀机构那样的棱柱形关节。
上面这个动图的最后两个场景显示了一个简化的实施例,其中条数减少了一半。该机构以同样的方式工作,刚度较小。
6、折叠式笔记本电脑床架
支架整个运动轨迹:升起绿色滑块。转动螺旋槽的红色旋钮,防止绿色滑块掉落。将黄色输送轨道转向90度,向前推粉色滑块。最后将黄色桌子翻转180度。

7、高度可调的桌子1
借助螺母驱动器(粉红色螺钉,红色螺母),转动粉红色的曲柄以改变工作台的高度。上框架沿近似直线平移,并保持平行于底座。
如果灰色底座或上框架的旋转关节之间的距离为a,蓝条长度为a,绿条长度为:0.4a+0.6a。橙色条的长度则为0.4a。它相对于剪刀式工作台的优势是没有棱柱形接头

8、高度可调的桌子2
棕色气缸控制上部框架的上下运动。上部框架沿着一条近似直线平移,并保持与底座平行。如灰色底座或上部框架旋转接头之间的距离为a,蓝条长度为a,绿条长度则为0.4142a+0.5858a,橙色条的长度位0.4142a。从桌子的最低位置到最高位置的距离约为1.15a。它相对于剪刀式工作台的优势是没有棱柱形接头。

9、高度可调的桌子3
这张桌子使用剪刀机构。由于绿色气缸的垂直布置,如果活塞速度Vp恒定,则工作台速度Vt恒定。这里的Vt=8Vp。
气缸固定在可以在底座上滚动的小车(棕色)上。

10、反向角振荡机构
绿色锥齿轮通过齿轮齿条机构从电机获得旋转往复运动。后者的动作看起来像小提琴,所以这个机制应该被命名为小提琴机制。
由于紫色伞齿轮的作用,蓝色伞齿轮和绿色伞齿轮向相反的方向转动。
看最好一个动图,该机制可用于搅拌机。

11、同轴起锚机
该机构的灵感来自咱们国家的起锚机。灰色滑轮组由固定在一起的粉色和橙色滑轮组成。黑色缆绳的一端固定在橙色滑轮上。另一端固定在粉红色滑轮上。缆绳绕着橙色滑轮缠绕几圈,然后绕着蓝色、紫色和其他蓝色滑轮缠绕几圈,最后绕着粉色滑轮缠绕几圈。
Dp、Do分别是粉红色和橙色滑轮的直径。h是灰色手柄旋转一周的位移。A是紫色滑轮的两个分支之间的角度。
则h=(Pi/2)* cos(A/2)*(Dp-Do)
如果:Dp=124毫米;Do=104毫米;h小于31.42毫米。该机构的工作原理就像是一个螺母驱动器。

12、带锯刀片磨刀器
蓝色电机使磨盘转动。黄色电机使粉色曲轴旋转。曲轴通过绿色推杆控制带锯的前进运动。
固定在曲轴上的凸轮通过黄色从动件和蓝色垂直杆控制磨盘的上下运动。蓝色电机块的重量确保凸轮和红色滚轮之间的接触。
两个绿色弹簧将紫色板压向带锯,以便在绿色推杆向后移动时保持带锯不动。
13、方管夹紧装置1
两个方形管由红色弹簧通过楔形机构夹紧,该楔形机构由蓝色纵向滑块、粉色销和两个绿色开槽滑块组成。益于wegde动作,夹紧力得以增强。
转动橙色盘形凸轮,按下弹簧以松开管子。底部的蓝色三角形用于保持蓝色滑块不偏离其中心位置。该装置可用于打孔作业。

14、方管夹紧装置2
两个方形管通过绿色滑块被红色弹簧夹紧。转动橙色的双曲柄以按下弹簧可松开方形管。
释放位置是滑块曲柄机构的静止位置(橙色曲柄、紫色连杆和绿色滑块),因此弹簧力无法移动滑块。该装置同样可用于打孔作业。

15、辊子的转动和平移机构1
粉红色凸轮轴是动力输入端,它使橙色滚筒完成旋转和上下往复运动。重力使粉红色凸轮与其辊之间保持接触。

16、辊子的转动和平移机构2
粉红色凸轮轴是动力输入端,它带动橙色滚筒旋转和上下往复运动。红色弹簧保持粉红色凸轮与其滚轮之间的接触。该设备可用于不干胶贴标机。

17、沿L形轨迹平移1
紫色活塞的粉红色销在基座的L形槽中移动。绿色滑块在底座的水平跑道中移动。蓝色桌面在绿色滑块的垂直跑道上移动。上面沿L形轨迹平移。可用于钣金卷边装置。

18、沿L形轨迹平移2
橙色杆(与紫色活塞具有旋转接头)带有粉色方形滑块,在蓝色滑块的斜槽中移动。后者可以在绿色滑块的垂直跑道中向下滑动,而绿色滑块在底座的水平跑道中移动。
当活塞向前移动时,粉色滑块、橙色条、蓝色滑块和绿色滑块与活塞一起移动。棕色板阻止蓝色滑块向上移动。当蓝色滑块和绿色滑块无法进一步移动(由于接触基座的前板)并且棕色板不再与蓝色滑块接触时,后者会向上移动,因为橙色条迫使粉色滑块在蓝色滑块的斜槽中。可用于钣金卷边装置。

19、沿L形轨迹平移3
连接于黄色活塞的油缸,红色的下部滑块在基准跑道中移动。下部滑块,蓝色连杆和粉红色上部滑块创建平行四边形机构。
上滑块沿L形轨迹平移。在运动过程中,其方向保持不变。

网友A:
有些图好画,比较纠结的是耐用性、耐磨损性、运行间隙和重复运行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图好画,比较纠结的是耐用性、耐磨损性、运行间隙和重复运行精度。

正解

网友:
精密复杂的结构如艺术品一样迷人。
只是现在简单粗暴了许多,直接上气缸伺服,没那么多技巧了。

网友:
很好的动态图,让人直观感受到机械的魅力。期待大佬出个动图专辑

网友:
收藏学习,这才是机械的魅力

网友:
机构巧妙无止境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2022-09-13):
不错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2-10-27):
早点做非标就好了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