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提升250KG结构,布置四根导轨,一根丝杆传动(有图)

楼主(2022-08-13):
丝杆提升250KG结构,布置四根导轨,一根32mm丝杆.这个结构怎么样,有什么要注意的,有以下问题

1.导轨会卡住
2.悬臂式丝杆会压弯
3.传动会用链条,如果用T10钢丝同步带抗拉吗(算出必须转矩在10Nm)

4.是否需要增加配重结构
哦 还有 两组导轨间距多少?距离较长建议对面也加一根丝杆,用同一个电机驱动

间距在1米左右.本来也想用两根丝杆。底下空间不够过链条

网友A:
建议把上面也连起来,整个是一个框架

网友A:
哦 还有 两组导轨间距多少?距离较长建议对面也加一根丝杆,用同一个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上面也连起来,整个是一个框架

谢谢建议,物品升上后会超过框架的,槽钢会锁在机架方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还有 两组导轨间距多少?距离较长建议对面也加一根丝杆,用同一个电机驱动

间距在1米左右.本来也想用两根丝杆。底下空间不够过链条

网友(点评):
可以双电机各驱动丝杆,两电机用同一驱动器。

网友(点评):
双电机会不会有同步误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距在1米左右.本来也想用两根丝杆。底下空间不够过链条

空间这么极限吗?那这样的话对于四根导轨的安装要求很高啊,对面的丝杆最好想办法加上吧

网友(点评):
想双边导轨安装架做成可调节的,升降顺畅后再拧紧螺栓

网友(点评):
螺栓没拧紧时运行正常。一拧紧,就卡死。。。。。

楼主:
引用 楼主:
间距在1米左右.本来也想用两根丝杆。底下空间不够过链条

双电机会不会有同步误差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电机会不会有同步误差问题呀

肯定会有,随着时间的发展,会累积重复定位误差 ,所以争取做成一个电机传动

网友:
两侧驱动吧

楼主:
单电机驱动两侧吗

网友B:
不要2侧装线轴和丝杆,估计装一边装配问题也能把你搞惨,2边你怎么保证得了装配问题,2边加个保压气缸就搞定的事,算下气缸压力就行了,估计63气缸都足够了

网友(点评):
有类似结构图吗,想尝试下这种方式 ,保压气缸是有此类气缸,还是普通气缸通过跟电磁阀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电机会不会有同步误差问题呀

把升降台断成两截,各跑各的,就不怕同步误差了

网友(点评):
好,这种方式作为备选

网友:
用叉车结构吧,这种不行的,加工精度,装配,两侧受力都是个问题

网友:
最好只用两个导轨,四个导轨不好装调。

网友(点评):
谢谢,看来大家都不建议四根导轨

网友:
我是两侧驱动自制的这种导向

网友(点评):
导向轮,用轴导向吗

网友:
我设计了几乎一样的设备,是通过中间一个伺服电机驱动,利用多个双向减速机传动到两边的丝杠,两侧各2条滑轨。   负载重量也是很重,上升下降速度不需要很快。 目前使用好好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导轨有没有大家说的安装难度大,不好调整呢

网友(点评):
哦,是用的滑轨

网友:
考虑螺旋升降机吗?这个产品比较成熟了,空间够的话,感觉没啥问题。原来见过类似的两边同时提升的,重量800kg左右,举升高度半米左右,两边齿轮齿条各带2条导轨,加工精度和安装难度挺大的。

网友C:
现场工况条件希望能再详细点。
  第一:定位精度是多少,升降到一定高度重复定位精度

  第二:升降线速度要多少,

  第三:要求水平或垂直精度多少

这些条件已知就更好做了

6年前做过一套,也是类似框架升降设备。由叉车将1.5吨货物叉进去, 通过左右两侧用链条升降抬起,用蜗轮蜗杆减速器左右两侧各放一个

网友:
精度要求很高么,四根滑轨,卡的几率很大,毕竟平行度不好控制。最好只留一面的一对滑轨,另一侧用直线轴承,这样好一点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建议全用直线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2侧装线轴和丝杆,估计装一边装配问题也能把你搞惨,2边你怎么保证得了装配问题,2边加个保压气缸就搞 ...

保压气缸是啥?是电磁阀中封?

网友:
只说图上的,一根丝杆不行,上下会卡顿,再者,四边滑块,装配精度不好保证。我们有过先例

网友:
就是普通气缸加个压力阀,算下气缸承载力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2侧装线轴和丝杆,估计装一边装配问题也能把你搞惨,2边你怎么保证得了装配问题,2边加个保压气缸就搞 ...

就是普通气缸加个压力阀,算下承载力即可

网友:
如图示,一个丝杠上下移动时会卡住。
两端各有一个丝杠用链条或轴连接同步,一个电机驱动,上下驱动就没问题。托架四角做成滚轮导向上下两套就可以,这样结构安装方便经济。
由于所有机架都是焊接成,安装基准精度不高,用滑轨安装精度达不到,会产生别劲卡死现象。

网友:
1.导轨会卡住(不会卡住)
2.悬臂式丝杆会压弯(不会压弯)
建议算一下滑块承受的旋转扭矩是否超限。

网友:
粗算了一下,旋转扭矩625Nm,一般滑块都会损坏。

网友(2022-09-15):
单边驱动的话,非驱动侧就不要用滑块了,不想取消的话改成V轮感觉会丝滑些;另外丝杆与负载连接方式和丝杆预紧也需要注意,不然会影响丝杆寿命

网友(点评):
谢谢,目前已在制作中,为单边驱动,单边双滑块,非驱动侧用的滑轮,并加了配重,直线导轨用的ZA预紧

网友(点评):
由于精度要求不高,丝杆没有预紧

网友:
如果上下速度要求不快的话,我会用你这个结构的,但是首先固定机架的刚度要保证,上面我会连起来,你要是有加强筋不变形,也可以相互独立;左侧两个滑轨我会锁好,右边两个滑轨只是用来防止载物过重或者上下加速度过大造成的料框倾斜,不锁螺丝,活接,只是留一点间隙,保证顺滑的基础上尽量小吧,可以设计一个垫片用来配磨。上下进度要求高的话,滚珠螺母我会按常规锁死,因为滑轨承受绝大部分的扭矩,丝杆选型考虑推力就好,不用担心弯曲。如果上下精度要求不高,考虑到寿命和调整难度,建议活接。如果上下速度快,用想用这个结构,那么四根滑轨的平行度要求比较高了,因为4个滑轨的滑块全部要锁死。加工不出来的话,真能靠手艺人慢慢加垫片调了,想想就蛋疼。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液压叉车结构

网友:
四根导轨,加工精度要求很高,我觉得改成两根导轨加四根导柱改成垂直升降。再用同步带驱动比较好。仅供参考

网友:
建议你把外形尺寸放出来,看图的话,机架的刚性和稳定性肯定不够

网友:
不就是升降机结构吗

网友(2023-01-06):
赞同双电机驱动,用一个驱动器,同步带还是齿轮啥的一带二还是有卡死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场工况条件希望能再详细点。
  第一:定位精度是多少,升降到一定高度重复定位精度

大佬  你的这个机构的需要的力是不是就是 f=(M设备+M产品)g呢  上面的电机的力加起来大于这个力还是每一个都要大于这个需要的力啊

网友:
不能这么搞,肯定出问题!

网友D:
楼主,这个设备后续怎么样?去年也做了和你一样的,用的4根滚针滑轨,2个丝杆,一个电机同步带带动两个丝杆,结果是4根滑轨卡死,最后慢慢垫出来验收的,垫片调试都是泪

网友(2023-02-09):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设备后续怎么样?去年也做了和你一样的,用的4根滚针滑轨,2个丝杆,一个电机同步带带动两个丝杆 ...

这样的设计,用精密垫片调节是必然的。加工精度保证不了的。

网友:
4导轨很难加工安装保证。在保证的前提下,丝杆需要提供拉力F=G+kLG/(h-kL),k为滑块滚动摩擦系数.G为自重,h为竖直滑块中心间距,L为水平导轨中心间距,取K=0.05,h=0.25m,L=1m  G=2500N    F=1.25G=3125N  。

网友:
按2导轨,丝杆所需拉力F=G+GLk/h,代入相同数据,F=1.2G=3000N。关键还是4导轨很难调平,加工装调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