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知的齿轮加工11道工序

楼主(2022-08-13):
齿轮加工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只有通过运用正确的技术,才能使高效生产成为可能,生产过程中的每个部分也都必须达到极为精确的尺寸。

齿轮的加工周期中包括了普通车加工→滚齿加工→插齿加工→剃齿加工→硬车加工→磨齿加工→珩磨加工→钻孔→内孔磨削→焊接→测量,为这个过程配置合适的装夹系统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我们就将介绍各项工艺中的齿轮装夹系统。

一、普通车加工

在普通车加工中,齿轮毛胚件通常被夹持在垂直或者水平的车削机床上。对于自动夹持的夹具,绝大多数不需在主轴另一边加装辅助稳定装置。

二、滚齿加工

因为出众的经济性,滚齿加工是一种用于生产外齿轮,圆柱齿轮的切削工艺。滚齿加工不仅在汽车工业中,而且还在大型的工业变速器制造中被广泛运用,但是前提是不会受到被加工工件的外轮廓的限制。

三、插齿加工

插齿这种加工齿轮的工艺,主要用在不能滚齿加工的情况下。这种加工方式主要被适用于齿轮的内齿加工,以及一些受结构干扰齿轮的外齿加工。

四、剃齿加工

剃齿加工是一种齿轮的精加工工艺,切削时带有对应于齿轮齿形的刀身。这种工艺具有很高的生产经济性,因此已经在工业中被广泛运用。

五、硬车加工

硬车加工使取代昂贵的研磨工艺成为可能。为了使其正常运行,系统的各个部分和加工部分相对应的连接在一起。选用正确的机床和夹具、切削工具决定了车削效果的好坏。

六、磨齿加工

当今为了成功达到齿轮生产中所必须的精度,在很多情况下,齿面的硬质精加工是必不可少的。在量产中,一种很经济有效的加工方式。另一方面,类似于样品加工,当使用可调节的研磨工具时,磨齿加工就会体现更大的灵活性。

七、珩磨加工

珩磨加工是运用无定形切削角度,对硬质齿轮进行最终精加工的工艺。珩磨加工不仅具有很高的经济性,而且能使被加工齿轮具有低噪音的光滑表面。相对于研磨,珩磨加工的切削速度很低(0,5至10 m/s),因此避免了切削发热对齿轮加工的损害。更确切的说,在被加工齿面上产生的内应力,对设备的承载能力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使用法兰式夹具进行珩磨加工的案例:

八、钻孔
钻孔是一种旋转切削的加工工艺。刀具的转轴和被加工孔的中心是在轴向是完全吻合的,且与刀具在轴向的进给方向是一致的。切削运动的主轴应于刀具保持一致,和进给运动方向无关。

使用SG夹具系统进行钻孔加工的案例:

九、内孔研磨
内孔研磨是一种无定形切削角度的机械加工工艺。比较其他的切削加工工艺,研磨对硬质金属具有很高的尺寸和成形精度,尺寸精度(IT 5—6),很小的震纹痕高质量的表面精度(Rz = 1-3μm)等优点。

使用薄膜夹持SM系统进行内孔研磨加工案例:

十、电容放电焊接

电容放电焊接属于电阻焊接加工工艺。电容放电焊接通过很快的电流增加,相当短的焊接时间,及很高的焊接电流来实现。因此,电容放电焊接具有很多优点。对于日益增长的能源价格,电容放电焊接的经济性和高效性显得尤为重要。

使用焊接夹具系统进行电容放电焊接案例:

十一、测量

齿轮的检测时非常广泛的,其必须根据齿轮的不同形式来进行调整。在齿轮的测量中,通过长度,角度的测量,以及特殊的齿轮工艺测量,来确定齿轮的各个不同重要参数。

使用法兰式SP夹具系统测量案例:

夹具侠

网友:
排版编辑的不太好,一眼看过去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