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基材如何表面处理可以防止腐蚀

楼主(2022-08-13):
请教各位一个防腐蚀问题,敬请不吝赐教。
现有一个焊接水箱,焊丝,管口,全部是304的。表面处理时喷塑。溶液是1:200的84消毒液和水混合液体。(84消毒液主要成分是氯酸钠)一个多月后,就会出现焊缝处生锈。
我个人猜测是:因为喷塑作业局限性,有些地方,特别是内部的狭窄处,喷的可能不均匀?所以造成保护不到位。
如果用浸入那种镀层,会不会好点?

请问大侠,这种情况用哪种方式可以防止腐蚀?

后续的产品准备改变: 1. 磷化+喷塑(内部仔细喷)  2.镀镍    这两种方法有啥区别?

网友:
304 又叫不锈钢~

网友(点评):
不是百分百的防锈

网友:
用314就好了   防腐蚀的

网友(点评):
可以长时间使用么?

网友:
焊缝处用酸洗钝化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钝化之后,再喷塑么?

网友(点评):
我刚看了一下我的主题,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后续的水箱再处理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
焊条估计是加了杂质的。

网友(点评):
有这个可能,但是加工商肯定不会说。

网友:
酸洗钝化

网友(点评):
大佬,酸洗钝化是不是喷塑前的工序,酸洗钝化后,再喷塑?

网友:
不当时材质和表面处理了,你这装的又不是水,是化学物质了,最好得看对应的什么材质能抗住。

网友:
化学冷知识:84中的NaClO会腐蚀不锈钢

网友(点评):
嗯嗯,是会腐蚀

网友:
316试试吧,以前做船舶。好多配件都用316的,316在耐腐蚀性更强,在海洋环境下很好用。

网友:
先确认一下板料和焊丝吧,84消毒液不会腐蚀304的,304表面喷塑附着力极差,一般人不会这么干的,磷化+喷塑对不锈钢表面喷塑附着力提升微乎及微,我认为问题应该处在焊接上或者使用环境上。

网友:
|望山136发表于 08-14 12:12先确认一下板料和焊丝吧,84消毒液不会腐蚀304的,304表面喷塑附着力极差,一般人不会这么干的,磷化+喷塑对不锈钢表面喷塑附着力提升微乎及微,我认为问题应该处在焊接上或者使用环境上。

84会腐蚀不锈钢的

网友:
这个属于典型的从设计端有重大缺陷的案例,304不锈钢不适用于此种工况,耐氯离子腐蚀极差。

喷特氟龙吧,说实话还是有担心,箱体喷特氟龙最大的难点就是在边线棱角,这个又是焊接的位置。

如果可行,做个PE材料的内衬吧,想想84的瓶子用什么装的,就用它就对了

网友:
考虑下能否加其他衬里,衬里材质不被腐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