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划伤

楼主(2022-08-13):
机械加工零件产品,在机械加工的过程中,很容易划伤。大家平时都是采用的那些方法、治具防止产品划痕的呢?谢谢!

网友:
贴铁氟龙胶带

网友(点评):
还有那些好的案列?让我开阔一些思路

网友:
你说的是人被划伤还是零件加工过程中被铁屑划伤。

网友(点评):
我指的是在加工、周转过程中,零件表面的划伤

网友:
轻拿轻放,做好物理隔离

网友:
机加工产品。不需要表面处理的,有点划伤也无所谓吧。要做表面处理的,有划伤也被表面处理掉了、

网友(点评):
细微的划痕通过表面处理能遮盖一点,较深的就难了

网友:
事后打磨

网友:
周转过程中可以贴防护膜,表面处理做一些喷砂、喷丸。可以的话做一个黑色阳极之类的硬质表面处理。

网友:
学习下,也在为铜件表面被划伤烦恼。